[开发工具] STlinkV2、cmsis-DAP 编程软件

楼主(2020-10-18):
支持 STlinkV2、cmsis-DAP 烧录stm32 的软件。

stlink 与  cmsis-dap  均完成了  擦除+编程+校验。写选项字部分,暂时都不支持。

主要特性:
自动显示各种编程接口的接线方法
支持多种编程协议ISP,C2,JTAG,SWD,SWIM,RS232,SPI,I2C,TPI,PDI等自动切换
多种芯片选择方法,菜单,名称种类,查找,自动检测
支持电压切换及电源开关
支持编程速度的选择
支持智能高速模式
支持检测到目标芯片自动运行
支持离线编程数据的配置并下载
根据芯片的手册描述的存储器名称对应各个存储区域
使用Usb msc 通讯协议,无需安装驱动,享受高速的通讯
可以配合 keil、iar开发平台进行芯片仿真
直显方式显示调入缓冲器的数据。
支持系列号文件方式,滚动码方式
强大的,熔丝,选项配置信息显示
界面简洁操作简单,只需3步完成烧录功能。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切换
更多功能开发完善中.....

网友A: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A:
貌似51 ISP烧录也是用的这家的软件。

楼主:
上面的 文件,我更新了下。原因:有的 电脑会误显示找到 cmsis-dap。

楼主:
网上下载的 cmsis-dap的制作资料。

楼主:
cmsis-dap 可以读写 选项字了。

网友B:
没有用过 改天可以试一试 支持v2的stlink还是不错的不知道有没有更新v3

网友C:
支持stlinkv3吗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今天将stlink 在keil 5.29 升级下。不知,stlink 改了啥,就出问题了。 还是不支持stlink 为好。要不,他升级下,我要研究很久,浪费时间
去掉  stlink 支持 。以后尽量完善cmsis-dap 支持

楼主:
dap 支持自动编程。有dap的可以测试。连接好 目标芯片,自动编程,不需要按键

网友D:
这是哪家开发的工具啊

网友E:
这个软件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F:
能兼容什么型号或者说是厂家啊

网友G:
是免费软件吗 能一直更新下去吗

网友H:
太棒了 我要下载用一下试试看

网友I(2020-11-29):
说起智峰科技,AVR单片机烧录软件 ProgIsp 是绕不开的,因为我现在还在用,虽然版本老了一些(为了照顾某些老客户,专门有一台破电脑运行在WIN98下),烧录器是USBASP 和 USBISP。

网友I:
每次升级 KEIL MDK 或 ST 的STM32 ST-LINK Utility这个软件,都要对以前能用现在要用的 烧录器或调试器的固件进行对应的升级,尤其是这两款软件的重大升级时。

楼主(2021-01-19):
史上最便宜的stm32仿真,烧录器制作资料
制作资料

网友J:
unionprg20201119版,插上STLINKV2,不识别,软件切换成STM32 ST-LINK Utility能正常识别

楼主:
看前面的帖子,这个事已经解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