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

楼主(2020-10-18):
请教大师! MS51FB9AE替换N76E003后按键没有作用了,是哪里出错了,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
重新配置试试。是不是没配置对,哪个端口,是不是需要配置字修改

网友B:
如果直接將N76E003的燒錄檔直接燒進MS51FB9AE裡要注意:
1. 是不是有超過16KB的限制。
2. N76E003如果有做LDROM設置沒辦法直接燒進MS51FB9AE,需要選擇MS51 16KB重新組譯一遍才能燒錄進去。

网友C:
是哪个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配置试试。是不是没配置对,哪个端口,是不是需要配置字修改

您好!重新配置过还是没有作用,是P0.4口,请教一下应该怎么重新配,劳烦发个配置过来看看呢!

网友D:
检查config 是否有boot 在APROM.
另外可以接NULINK ,看调试时是否正常。

网友E:
请把电路发上来大家看一下,因为不知道你的是Adc的采样的按键电路还是矩阵的按键电路,不同的实现方法,有不同的问题。

网友B:
你先把ICP燒錄工具更新到最新再燒錄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把电路发上来大家看一下,因为不知道你的是Adc的采样的按键电路还是矩阵的按键电路,不同的实现方法,有 ...

是ADC采样的电路,P0.4口分别接有4按键,每个按键之间有电阻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ICP燒錄工具更新到最新再燒錄一次看看

烧録工具和编译器都更新了,重新烧録了也是一样的按键没有作用。

网友B:
還是有用到Flash儲存功能,剛好儲存的address 大於16KB導致發生不可預期的錯誤。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ADC采样的电路,P0.4口分别接有4按键,每个按键之间有电阻隔离。

那请对照一下MS51的规格书看一下,大多数是ADC 中断或者是ADC中断设置的问题,对比一下。ADC有采样率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