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 MCU 评测报告】+ PWM 官方例程问题 ?

楼主(2020-10-18):
AutoChips MCU 评测 - PWM
● 例程测试:烧写官方例程,运行查看效果

例子程序说明2路PWM信号
一路25%的占空比
一路60%的占空比

实际采用逻辑分析检测

两个都有1%的误差
之后测试下0.01 和0.99,

这里先把问题提出来,应为再做个几次简单的 -1 计算,还没找到正常的方式,还有不确定会不会是
逻辑分析仪的误差

后续再深入研究下PWM这块,看是否能解决

网友A:
逻辑分析仪好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拿示波器抓比较好,逻辑说不定是逻辑分析仪采样率不够,或者你可以先采样一个别的开发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