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edgex + docker,快速搭建边缘计算框架

楼主(2020-10-19):
@yyy71cj @tyw @isbit @海中水

@gy810986741 @dong_abc @ayb_ice

@keer_zu :可
@21ic小管家 边缘计算,能否给个推荐?

楼主:
更换了阿里的镜像代理后,快多了。

楼主:
启动edgex微服务

楼主:
在浏览器查看已经注册的微服务:

楼主:
为edgex连接一个设备:
  1.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edgexfoundry/device-random.git

进入目录:
  1. make

楼主:
直接修改docker-compose.yml文件,从容器启动device-random:

将注掉的部分放开:

执行命令:

执行:
  1. curl http://localhost:48080/api/v1/event/device/Random-Integer-Generator01/10

得到数据:

查看json数据:

楼主:
curl -X POST -d '{
    "name":"QuickStartExport",
    "addressable":{
        "name":"HiveMQBroker",
        "protocol":"tcp",
        "address":"broker.hivemq.com",
        "port":1883,
        "publisher":"EdgeXExportPublisher",
        "topic":"EdgeXQuickStartGuide"
    },
    "format":"JSON",
    "filter":{
        "deviceIdentifiers":["Random-Integer-Generator01"]
    },
    "enable":true,
    "destination":"MQTT_TOPIC"
}' http://localhost:48071/api/v1/registration

网友A:
可以啊!祖工,现在搞的越来越深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祖工,现在搞的越来越深入了。

边缘计算你们有用到吗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哦

敲几条命令,几分钟就能搞定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边缘计算你们有用到吗

之前有的

楼主:
还记不记得用得是哪个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记不记得用得是哪个方案

好像也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