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GD32F30X新版2.1.0固件库USBD虚拟串口无法识别

楼主(2020-10-19):
相同的硬件连接, 相同的Win7系统, 相同的VCP驱动, 使用 2.0.3 固件库可以连接, 更新到 2.1.0 后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请问是什么原因?
主频PLL初始化为 120MHz, RCU分频为默认的 2.5 分频

网友A:
设备端 仿真重新启动也不行吗?  库文件直接更新版本后,注意下 主频  USBFD 宏定义选择,首先查看下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端 仿真重新启动也不行吗?  库文件直接更新版本后,注意下 主频  USBFD 宏定义选择,首先查看下时钟。 ...

我用的GD32F303只支持USBD, 不支持USBFS. 设备端RESET也不管用. 主频宏定义确定是120MHz

楼主:
已解决, 问题出在我的外置晶振上, 测试发现晶振损坏了.
解决办法就是切换为内置RC振荡器即可.
操作步骤:
打开 system_gd32f30x.c,
注释掉 __SYSTEM_CLOCK_120M_PLL_HXTAL
解除注释 __SYSTEM_CLOCK_120M_PLL_IRC8M
重新编译烧录进去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问题出在我的外置晶振上, 测试发现晶振损坏了.
解决办法就是切换为内置RC振荡器即可.
操作步骤:

果然还是 不注意的时钟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还是 不注意的时钟问题哈。

但是 2.0.3 固件库确认不支持Win10, 升级到 2.1.0 才解决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下2.1.0的固件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下2.1.0的固件库吗?

去gd32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