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输入捕获

楼主(2020-10-19):
N76E003 输入捕获引脚 P10  IC2 总是损坏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要看看你的I2C供电了,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看你的I2C供电了,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P10设置为输入模式的,外接10k上拉电阻的 检测1khz-2khzPWM信号  经常出现此引脚损坏问题  就是捕获功能失效  但是IO口电平可以识别的

网友B: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