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上证据让H大师的脸红扑扑的?

楼主(2020-10-19):
本人帖子内容是:衰减3阶谐波,而不衰减基波,并且给出解决方案:

有个砖家过来说不行,而且还有模有样地给出了“证明”过程:

要不要上证据,这个复旦教授的小脸蛋,红扑扑的?

楼主:
这个家伙脸皮太厚了,堪比城墙。

不失一般性,假设基波角频率是1rad/s,3阶谐波是3rad/s,然后按照我原帖提供的解决方案,滤波器频率特性如下:

网友A:
那厮的Z:

网友A:
相关曲线:

网友A:
上图为线性坐标,注意其横坐标“1”和“3”处的纵坐标值。此外,注意其极点。

楼主:
据说是复旦大学教授,教两遍了还不会。

现在开始教第3遍:

楼主:
实现方法暂且保留,看看3阶谐波的抑制能力:

有人说:你不是要求3阶谐波全部衰减完吗?

不好意思,如果真是这样,仿真器就不收敛了,所以要加个非理想因素,让人家仿真器有办法计算,不然会跑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位各说各有理,不过根本是不同的题目,有什么好爭论的。x大的帖子内容是:衰减3阶谐波,而不衰减基波。H ...

你们这哥三(叶先生、老5和大师),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我不但给出了理论依据,电路都给出来了,仿真结果叶给出了,人家还一口一个【不行】

这样还不行,喝点汇仁**宝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现方法暂且保留,看看3阶谐波的抑制能力:

这曲线就是个LC?

楼主:
我一直说:见过不要face的,没有见过这么不要face的!无耻的!!!

把我上面6楼所说的东西拿过去照抄一遍,人家今天拿过来说是自己的发明创造了:

不过话说回来,复旦大学教授理解能力还是很强的,我教了3遍,终于教会了,可喜可贺!!!!!!!!!

网友D:
厉害,原来是模电奇才呀,模电都是你发明的,行了吧。你的,都是你的。

楼主:
有家单片机厂商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我教的这个徒弟,是一边在模仿师傅,一边骂师傅。
也是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原来是模电奇才呀,模电都是你发明的,行了吧。你的,都是你的。

算不上奇才,但是我这水平陪你们哥三聊模电,是绰绰有余了。

这话在别的地方不敢说,换个对象可能也不敢说,因为不知根知底。
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说:见过不要face的,没有见过这么不要face的!无耻的!!!

多了一个电感,左边降落了,可是意义在哪儿呢?没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了一个电感,左边降落了,可是意义在哪儿呢?没用呀?

原问题提出两个要求:1)无衰减通过基波;2)衰减3次谐波(理想情况下完全衰减)

你如果仅仅使用个带阻滤波器,把3阶谐波衰减掉,而完全不考虑要求1),这意味要求1)能不能完成,相当于问瞎猫能不能碰到死耗子,听天由命??

没接负载,Q值高,接了负载,不见得滤得这么利落。

楼主:
事情到此结束,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总结一下,供参考。

最初,我说待设计的滤波器,要无衰减地通过基波w,而让3阶谐波3w不能通过。

然后对问题进行了分析,给出了设计思路,最后给出了应该有的传递函数:

给出这个阻抗Z表达式后,我特意强调,用无源器件是不可能实现这个传递函数的:

事情发展到次,将近60岁、据说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的人物,粉墨登场了:

大家看清楚了,我原帖说的电路不可【实现】问题,而这个人说的是电路不【稳定】问题。

同志们,电路的实现问题,和稳定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

如果设计电路电路阶段,如果发现这个传递函数是一定不可以实现的,那么此时要放弃这个方案,要不就修改指标要求,来近似实现。

所以,我已经证明出这个电路不可用无源实现,就根本没有必要对此电路作任何研究了,毫无意义。

楼主:
其次,退一万步说,即便要证明全响应是否有界,那也只需观察电路和激励的特征就行了,根本无需作任何推导。

如果每每碰到一问题,都要套用教科书上的套路:假设激励,推导传递函数,然后拉普拉斯变换,然后乘积,然后拉普拉斯逆变换。。。。
如果对于不是给学生上课的人来说,一直使用这个套路,说明根本没入门。

对于不稳定系统,输出是无界的函数,究竟是时间t的一次函数,还是二次函数t^2,还是t^3。。。。。,教材上都总结好了。

楼主:
例如来个练习:

已知某系统的零极点分布如下图,系统的极点非常多,图中只是画了少数几个极点的位置,而且极点之间是等间距排列,而系统的 激励是正弦波:

请定性地画出系统输出的频率响应(幅频、相频)。

注意:一定憋住,不要使用教科书上的套路了,直接估计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R1改成1欧姆。仿真要比对在没加入LC串联回路时的狀态。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1NTQyMnxkOGQ0M2I4OHwxNzYxNzI0NjU4fDB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1NTQyMnxkOGQ0M2I4OHwxNzYxNzI0NjU4fDB8

我这个图跟你的图是一样的,但是我横竖坐标都是线性坐标。
如图所示,3MHz基本从1V衰减的0V,但是1Mhz也被衰减到0.18V,比较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1NTQyMnw2ZmEzYzA2YXwxNzc4MjkzNzA3fDB8

采用三阶电路后:
1Mhz的输出为1V,基本没有衰减。
3Mhz的输出仍然为0。满足了限定条件。不过理论还是理论,不可深究。
你的multisim,好像有“对数”和“线性”的按钮,你自己折腾下,是不一样的。

网友E:
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这个帖子中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8998-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采用三阶电路后:
1Mhz的输出为1V,基本没有衰减。
3Mhz的输出仍然为0。满足了限定条件。不过理论还是理 ...

是有提升

网友F:
我认为你们都是托

哈哈,一帮含着奶头活到老的混子

楼主:
大家这是有理论,有仿真验证,那个说不行的大师,不煞有介事地来发表获奖感言?掉头跑了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