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果程序的地址不是从0开始的,在keil下怎么正常仿真运行?

楼主(2020-10-19):
如果程序的起始地址是从0开始的话,,这时正常的仿真调试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我有BOOTLOADER的应用场景,Bootloader的程序是从地址0开妈,这个已经写好且可以正常调试。app程序地址是从0x8000开始的,按网上提供的方法修改ini文件等,可以正常用JLINK仿真调试这个用户程序,但是一复位,又跑到了boot里。
问题:如何在点击复位按钮时,不跑到boot里而从app的main函数开始?

网友A:
不太好做,你这个需求,需要把boot擦掉,把你app生成的bin文件前8个字节(这8个字节其实就是MCU启动时候的SP和PC的初始值),烧写进flash的开头(0x08000000),这样硬件复位才能自动跳转到你的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