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一个HDQ总线通讯实例

楼主(2020-10-19):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使用HDQ总线,但是读出来的,总是0XFF,
求助一个程序HDQ应用的实例,HDQ.C/HDQ.H那个我有,要个不一样的实例!

网友A:
基于什么平台的   很好看到有网友使用这个总线

网友A:
HDQ通信协议是美国德州仪器的单线通信协议。智能电池的检测模块就是用这个协议。在电池的负极与线路板的地之间串接一个检测电阻,电池电量检测模块芯片通过监测检测电阻的电压降来判断电池是处于充电还是放电状态。可以通过HDQ采集到电池电量、温度、电压、充电状态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