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直流无刷电机开环启动波形

楼主(2020-10-19):
三相直流无刷电机开环启动波形为什么是这样的,反电动势不正常,怎么才能切入闭环控制?

网友A(点评):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反电动势波形也不正确,原因是加速曲线设置的问题吗?调整了好久了,感觉调不动了啊,电机转起来也没有抖振了,但是波形还是不正确。

楼主:
正常波形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B:
如果是无传感器的,先强制启动(类似步进电机),转速达到一定值,反电动势能够可靠检测到,就可以切换到闭环方式了。

楼主(点评):
是无传感器的,现在己经强制开环启动起来了,马达运转起来后的波形就是这样的。但是相电压的波形好像不对。反电势的波形不对,怎么进入闭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波形应该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图好像是来自我的**吧

网友C:
换相慢了,启动是需要花时间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相慢了,启动是需要花时间调整的

现在马达己能转起来了,不算是启动成功吗,还要继续调整启动的转速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马达己能转起来了,不算是启动成功吗,还要继续调整启动的转速吗

转起来是因为你开环转起来,这样的是没啥带载能力的,切入闭合才算启动成功

网友D(2020-12-21):
是PWM ,还是SV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