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5316 电容触摸屏 读状态寄存器异常

楼主(2020-10-19):
FT5316 电容触摸屏 读状态寄存器异常,读取0x02状态寄存器正常没按下时返回0x00正常,按下一个手指时返回0x01,但是有时候异常的时候返回0xff然后后面读到这个寄存器一直是0xff,触摸就死机了。有时候复位后没按触碰也能读到按下的坐标,好像是复位前的最后的坐标。供应商那边测试又是正常的。

网友A:
1.确认触摸屏是否完好?
2.确定连接的问题?
多买几块屏进行测试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