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蜂鸣器

楼主:
图中Beep是接的芯片输出引脚,那红框内的这个10K电阻起什么作用,不会影响这个三极管的正常工作吗?这是起一个分压限流的作用吗?如果是这样不论beep引脚有没有电压输出,这个10k电阻和470R相连,三极管会不会一直处于接通的状态?

网友A(点评):
基础知识没掌握好。能发现问题是进步的开始,但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自己找书去解决,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如果搞清楚PNP三极管基极电流的流向,楼主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指出问题。

网友C(2020-10-20):
这个电阻较偏置电阻,这样beep没有输出时,可以被拉高,防止三极管导通。

网友D:
该电阻为静态偏置电阻,防止输入浮空时因外界干扰的耦合使晶体管误导通。不过,若IO不会处于高阻输入态,该电阻并非必须,只要IO处于弱上拉输入输出模式或推挽输出模式,IO本身已提供了静态偏置,无需再外加了,外加反而增加了成本和不必要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