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大神能分享一个nuc123的iap工程。

楼主(2020-10-20):
看了标准库中的isp代码,最终选择了aprom+iap的启动方式,boot工程从0x0开始,app从指定的addr开始,不知道怎么切换堆栈,怎么偏移app的地址。

网友A:
看看BSP里有没有,还有官方的网站看看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BSP里有没有,还有官方的网站看看资源

bsp里面是isp,没法直接用。找到一份官方文档,有教怎么写iap功能,但是又不是nuc123的,哎。

楼主:
在csdn上下载的nuc123 uart iap,经测试可以跳转。在使用中发现要传输app工程,都需要对芯片进行擦除,然后传输才能正常进行,在跳转的时候,需要外部reset芯片,有点奇怪。如果在app程序初始化过程中使用NVIC_SystemReset函数,则app程序就挂了。

nuc123 uart i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