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24v升压48v 200w输出方案

楼主(2020-10-20):
求推荐一款24v升压48v  200w以上输出的功率的方案     输入是电池电压范围20.7-25.2v

网友A:
四粒 MOS 管 搭一个 倍压电荷泵,效率可以远大于普通的DCDC,遗憾的是想稳压就会效率大降

网友B:
联系我:jydmgs.1688.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粒 MOS 管 搭一个 倍压电荷泵,效率可以远大于普通的DCDC,遗憾的是想稳压就会效率大降 ...

这个是什么方案  能否讲解下

网友A:
一级 fly 电容,四粒 MOS 在它上下,两粒开通时 给 fly 电容充 24V,然后关断,另两粒开通将 fly 电容叠加到 24V 上就成为 48V 输出
   -- 这个48V 输出需要另外一粒电容滤波储能

网友C:
FP5207,效率应该可以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