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教!!!压缩机启动时的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20-10-20):
压缩机启动瞬间会对开关电源造成很大影响。下图测量的是给单片机供电的3.3V电压,可以看到压缩机启动时对3.3V干扰很大。
本人已经加了吸能电路,即在压缩机的L,N两端并一个CR吸能电路,溶值是0.1uF,阻值是120欧。有效果,但是还是有比较大的干扰。
求教有没有更好的消除干扰的方法,本人已经头疼好些天了。

楼主:
我试过在开关电源前端加一个电源滤波器,也试过在开关电源24V输出端加一个2.2mL的共模电感,都没有多大的效果。如果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压缩机启停不知道能不能消除掉干扰。

网友A:
测量方法问题,开关电源注意要接大地

网友B:
电源滤波器加在空压机供电处,空压机外壳与滤波器外壳必须良好接地。电源滤波器要双级的,选TDK牌子的。国产的滤波器没有用的,MCU老死机。我试过北京,深圳的几家滤波器,没有用,MCU还是死机,几率小一点而已。TDK一上,再也不死机了。

网友B:
国产的滤波器这种30-70之间,正牌TDK二手的用了5年以上的,与国产全新的差不多一个价,全新的贵到飞起。国产的不能解决主机MCU死机或重启问题,国产的滤波器上的LCR标称参数我都与TDK对过,有一样的也有不同的,但放上去都是会死机。TDK的放,怎么试都不死机了。问题是解决了,但我现在也没想明白,LCR参数一样,为啥只有TDK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