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大佬,STM32F10x系列的单片机如何进行ISP升级?

楼主(2020-10-20):
现在的项目,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多余的按键了,没有办法控制BOOT0了,我如何使用ISP通过串口1进行升级?请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A:
你可以尝试直接跳过去,即跳到SYSTEM MEMORY的入口地址。

不过,跳转之前关闭所有外设的中断使能、无中断请求标志存在、关闭PLL。

网友B:
物理方法,找个镊子把boot0和3.3V短接一下,复位芯片,再断开镊子就行了
软件方法,就是版主说的,可以从用户app跳转到isp,就跟从iap跳转到用户app一个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