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32U4烧录bin文件

楼主(2020-10-20):
1.对于新买的ATMEGA32U4芯片,烧录bin文件,需要设置熔丝位么?
2.对于arduino用的ATMEGA32U4,里面已经有boot程序了,我如果烧录bin文件,需要改熔丝位么?

目前测试,烧录bin文件报错

初次接触ATMEL,还有很多不太了解。

网友A:
感觉是因为bootloader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因为bootloader问题

需要把BootLoader擦除再烧么?

楼主:
记录
1.搞定了,很简单。先擦除再烧录,不用设置熔丝。2.提示0h校验错误是因为USB延长线的问题,把烧录器直接接到电脑主机USB口就行,要求太苛刻!!

3.把烧录器的3V改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