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5.00元(功能说明)
【已开奖】第三期:物联网加密的新方法!

楼主(2020-10-20):
恭喜@lvyunhua @FC小谡 @小小中 @wzx1994 @杨义 @lzdestiny @xiao!gan @王小琪 @hellobug,感谢您的精彩分享!

Hi,各位好,上课时间到,今天我们开始Cypress大讲堂的第三期活动!

物联网加密,一般你会怎么做呢?
按照以往的方法可能是:

1.程序写保护
2.烧断数据总线
3.软件加密
4.添加外部硬件电路的加密方法
5.芯片打磨改型
6.通过通过联网加序列号加密
7.通过MCU唯一的标识加密

不过,Cypress这套方案,可以让你拥有新的加密方法!接下来让我们来看!

(看完不要走开,下文有无敌干货和奖励)

安全配置:您的物联网之旅的必要“准备”

回忆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年代,如果没有充足的储备,移居者不会踏上漫长的旅途。前途天气不定、道路难测,他们会储备大量的食品和日用品,确保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驾着大篷车穿梭于各城镇之间。

类似地,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在着手为市场生产产品前,必须做好应对复杂问题的准备。这些问题包括连接、电源管理、货币化,乃至为连接到云端选择合适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然而,安全性可能是他们将要面临的最大障碍。

安全性是一个影响产品完整生命周期的端到端问题,而且安全与否由最薄弱的环节决定。毫无疑问,保障物联网产品的安全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但是不保障产品安全,从名誉受损到破产,有可能会让企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为了安全地制造物联网设备,必须在MCU中以安全的方式安装密钥、存储密钥,并且仅对可信软件开放访问权限。配置安全MCU的设备需要遵守安全设施内的自定义软件编程协议,维护成本高昂。只有公司产量达到数百万件时,如此巨额的资本支出才具有合理性。

赛普拉斯安全配置功能为制造商提供与支付卡系统制造商同等水平的安全标准。该平台由三个部分组成:PSoC® 64 Secure MCU、Data I/O提供的SentriX™安全配置平台、艾睿电子(Arrow Electronics)提供的安全编程设施。这种加密安全的解决方案能以定制配置流程几分之一的成本提供给小批量设备制造商使用,因为设备和设施费用可以分摊。

使用内置在每个赛普拉斯PSoC 64 Secure MCU中的特有认证软件,SentriX编程设备能够验证每个PSoC 64单元的真实性,然后再为它编程安全固件。这样就无需使用自定义的认证协议。此外,针对每位客户基于PSoC 64的产品,Arrow的安全编程设施使用了标准的编程和密钥生成流程。如果我们在制造流程(而不是供应链)中采用加密方式将身份与客户进行绑定,那么每个订单都将需要一个最小订单量(MOQ)且不可撤销。PSoC 64的配置功能解决了这个业务难题。

这种安全配置解决方案能够防范克隆和恶意软件编程。如果尝试使用未经授权的设备或固件为PSoC 64器件编程,PSoC 64将拒绝编程。同样地,由于用户代码存储在Arrow的安全编程设施内,克隆或伪造也不可行。

如果您和大多数工程师一样,您的物联网产品开发过程必然也充斥着大量意外和不确定性。当您组建开发团队时,请确保您已准备好安全配置解决方案,例如上文所描述的解决方案。如需了解有关PSoC 64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ypress.com/PSoC64

还没看够?我们准备好了一整页的物联网安全的干货,狂戳:物联网开发遇到哪些难点?

对于基于PSoC的新型接触追踪设备,你怎么看?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另外,我们还准备了回帖的小奖励,我们将抽取优质内容的用户,每位打赏5元!

第一步、

请在回帖中简单谈一谈对于物联网安全的想法。

第二步、

▶ 没有答过问卷调查的页面完整截图附在文字后方。(链接:https://www.wjx.cn/jq/76240325.aspx
▶ 答过问卷调查请将本帖分享给一位朋友或群聊,并截图

注:如果是截取一部分截图是不算的哦~可将敏感信息马赛克或涂盖处理。

示例:

还在等什么?快来回帖参加吧!

网友A:
不止是物联网安全,所有的产品都涉及到安全问题,辛苦研究的方案和代码,被别人窃取之后仿造产品,影响正版产品的销售,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一直存在。我们目前遇到的是代码被反读,目前采用软件加密的方法也足够用了,毕竟没有绝对安全的加密。

网友B:
物联网牵涉的设备很多,目前国内国外做的也很多,但是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形成一个引领行业的龙头企业,想必物联网的安全是其大力发展的一个瓶颈,如今CYPRESS有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希望能得到更多物联网企业的推广应用,这样物联网才会发展壮大。
截图如下所示:

网友C:
我感觉现在的物联网还是在摸索发展阶段,也许是自己接触的不够深,感觉现在的有点只求上,不求精的意思

网友D:
目前物联网安全还存在一定隐患,举个最常见的例子,蓝牙耳机经常无意间连到别人其他的蓝牙设备,以及WiFi信号的随意链接,都会对自身财产及其他安全有一定影响。

网友E:
我们公司是做 IMS的,  移动通信安全性高哦

网友F:
每天,都有大量未经(网络)安全测试的接入云端的物联网设备山市,消费者必须意识到这个逐渐累积的风险。我们要求高速公路上的车辆遵守安全标准,并经过排放测试,以确保环境安全,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互联网设备却完全是法外之地。

网友G:
物联网安全很可怕,不法分子利用技术先进,或找到漏洞进行违法的事情。腾讯QQ屏幕分享功能,可能官方没有想过不法分子利用这个功能盗取银**密码信息来进行账户资金划走。银行追踪不了钱的去向,报警结果也不乐观,发生于自己亲人的遭遇。希望大家谨慎注意屏幕分享功能。

网友H:
物联网安全的范围很广,在市场上比较多的就是软件被 足皮 解了,辛辛苦苦研发的一个产品,被别人分分钟 足皮 解了,想想就气人。所以也诞生了很多加密方式。Cypress这套方案有效的话,应该可以得到推广的

网友I:
现在的物联网内容太多了,加密是必须的啊,如何加密?如何解密如何呢?需要的人可以更方便的得到。这是一直前进的课题。

网友J:
物联网市场发展迅速,终端数量剧增,安全隐患大。在物联网中有保密与认证攻击、拒绝服务攻击、针对完整性的隐秘攻击等主要的攻击手段。同时,用户在使用物联网硬件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数据。所以任何一家物联网厂商都有责任保护用户信息的安全,要在云端对用户数据进行足够强度的加密,包括安全存储和安全传输。

网友K:
可以在程序里面使用ID号进行加密处理,第一次要通过串口或其他方式把密钥写入FLASH保存,程序上电后判断密钥,正确的话才运行程序。可以多处进行密钥处理,也可以使用安全芯片来搞。

网友L:
我认为的物联网安全问题:
1、物联网安全本身就是会存在一些隐患或者说是薄弱点比如:
物联网应用通常是将智能设备通过网络连接到云端,然后借助APP与云端进行交互,然后实现对设备的远程管理,这样的管理确实是不错的,并且云安全技术也开始变得慢慢的成熟了,但是他在企业中存在一种威胁就是如果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稍微的有一些不完善或者有一点疏忽的话,那么一个小小的逻辑错误那就会导致整个生态彻底沦陷,就是说他对于内部的防御不是很完善。
2、物联网安全问题给隐私保护带来严重威胁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存在有很多,物联网信息泄露这样的例子:
2015至今国内外发生多起智能玩具、智能手表等漏洞攻击事件,超百万家庭和儿童信息、对话录音信息、行动轨迹信息等被泄露;2017年7月美国某公司自动售货机遭黑客攻击,被窃取了数十万用户信用*账户以及生物特征识别数据等个人信息。
3、影响物联网安全的因素
产业的结构复杂,各个环节之间环环相扣,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的话就会使整个系统就出现问题;

网友M:
物联网的安全

网友N:
物联网安全主要在:设备端固件安全,通信链路数据安全,云端服务器安全。首先设备端要保证固件加密防止被别人复制拷贝,代码分析找到设备漏洞。其次通信数据需要高强度加密,防止被截获数据,进而伪造数据,造成损失。最后就是云端服务器要保证安全,堵住漏洞。

网友O:
物联网系统的安全就不止是嵌入式设备端或者说通讯协议还是云的安全了,而是整个体系的安全。一个物联网的最基本的框架至少包括了云平台(云服务器),手机端,WIFI模块已经最终控制的家电产品。模块之间相互通讯控制才能实现最终控制。然而通信太多了,再安全考虑方面,有数据的地方,就存在安全的问题、有输入的地方就存在安全问题。

要做到系统的安全的话就是最小权限原则,关闭不需要的网络端口,我们守好我们通讯的端口,这是专注,不给你太多攻击的机会。了防止非法用户入侵以及非法指令进入,要建立密钥管理体系以及加密验证管理,

网友P:
在物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隐私和安全是跳不开的两个问题,同时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这两个问题解决的如何决定了物联网可以发展到哪个高度。我觉得可以从使用人群来看待“安全”的问题,即哪些人群对于物联网比较感兴趣并且会去使用它。就好像windows和linux,80%人会去使用windosw,只有20%可能会使用linux,但是从专业性的角度来看,linux更加的开源,自由,可定制化强度高。而windows的标准化,可操作性强。毕竟windows发布之初是宣告着“让家庭主妇都会可以使用的操作系统”。再譬如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的使用是很困难的,他们由于眼睛耳朵功能退化,导致对于需要频繁选择app的智能产品是不方便的,而传统的机械式非开即关的产品他们反而更能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物联网的潜在对象是年轻人,90后,甚至00后这些高智商懂得电子专业知识的人群,那么可以将安全性更多的提供在类似于wifi这种可定制的账号,密码这方面入手。如果是对于专业性不是那么高的对象,那么可以在产品出厂即写入序列号这种方式加密保证安全性。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Q:
好活动来参加啦

网友R:
现在物联网设备越来越多,信息传输安全、设备隐私安全都需要重视;还要防范产品的克隆抄袭。
感觉除了信息加密外,还需要器件本身具有硬件加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