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IIC芯片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10-20):
最近要调试一个WS7812QD芯片,IIC控制的,天线开关,我翻遍了它给的手册,也没找到从设备地址,最无语的是,它的时序图居然和其他的不一样,没看懂,有人能帮忙看下这个时序图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A:
IIC才400k,你看看这个芯要几个G,哈哈,耐心啃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才400k,你看看这个芯要几个G,哈哈,耐心啃资料吧

这个我已经有了,但是那个时序图没看懂,SA3-SA0,A4-A0,p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已经有了,但是那个时序图没看懂,SA3-SA0,A4-A0,p是什么意思
木玩过,参考一下

网友B:
看时序图,很明显这不i2c。类似spi(同步通信),可以用spi驱动但要改动下。最简单的方式是用io模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已经有了,但是那个时序图没看懂,SA3-SA0,A4-A0,p是什么意思

SA0——SA3是开始命令
A0——A4不同的操作命令
P表示结束,表示有效数据开始,忽略即可
上面的都是开始命令,查看“Command Sequence Bit Definitions ”表格的描述,开始命令后才开始传有效数据

楼主:
供应商终于给我回话,不是IIC的,是MIPI的,没见过,这个协议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玩过,参考一下

感谢分享的资料,之前都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的资料,之前都没找到

要善于捕捉手册中重要关键词,再顺藤摸瓜查找相关资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善于捕捉手册中重要关键词,再顺藤摸瓜查找相关资料.哈哈

之前没听过MIPI,所以没怎么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