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晶体管的基区电阻看低频电路和高频电路的合二为一性

楼主(2020-10-20):
低频模拟电路中讲到的晶体管基区电阻rbb,是非常模糊的,隐忍的,含蓄的。
总而言之就一句话,用直白的普通话说就是:几句话很难扯清!

所以一般直接用个常数(数百欧姆)的电阻替代即可。

给定了晶体管的混合模型,然后告诉读者---这个模型的实际可用范围大约是fT/3,甚至更低,具体原因一般都不会说明。

以低频小信号模型为例,书上一般给的模型是:

而比较真实或切合实际的管子模型为:

所以,研究出两种模型的区别,就能知道书上给的简化模型的应用局限性。

楼主:
一旦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教科书上所说的晶体管频率特性图,如下图所示:

但是如果做实验测量,学生一味模仿教科书,说【实测数据和理论预测较好地吻合】,那就弄巧成拙了。

实测数据是不可能出现-6dB/Oct斜率的直线的,因为实际管子模型是楼上的最后一个图,此时出现就说明极有可能是数据造假。

网友A:
除了集成电路设计,单管电路几乎没有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集成电路设计,单管电路几乎没有人用了

30年前就预言模电将要被数电取代而消失,现在不但没实现,IEEE核心期刊上硬件部分所占比例还增大了。

即便是以单片机为核心的电路,模电功夫弱一点,电路调试也费劲。
以立创的电子设计大赛为例:

这是阿模的春晕电源吗?

网友B:
图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