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芯片下载时找不到算法

楼主(2020-10-20):
楼主使用的时GD32E103VBT6这一款,在下载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
官方的PACK包也更新到最新的了,flash选择也没有问题

网友A:
芯片焊接有问题吗?有可能是焊接问题,复位问题,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焊接有问题吗?有可能是焊接问题,复位问题,都有可能。

焊接没问题,检查过了的

网友B:
你这个报错的说的是0x08001000~0x08003057没有烧写算法,这片区域已经超过flash容量了,检查一下程序,为什么会用到这些地址

网友C:
Jlink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