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Win10不识别GD32虚拟串口USB插入

楼主(2020-10-20):
强制驱动签名也禁用了, GD32 Virtual Com Port驱动也装了, 但是插上电脑没反应.
重装成Win7系统就完全没问题, 再重装回官方Win10就不行.
是不是该驱动不支持Win10?

网友A:
第1次 上去 是不是?号   我用的是usb lib ,GD32E103做设备端,不是虚拟串口。
虚拟串口应该是标准设备类吧。   WIN10都可以直接识别CH340了呢,很多驱动 设备类都规范入USB国际库PS: 你看看你设备端是否运行 USBFD相关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次 上去 是不是?号   我用的是usb lib ,GD32E103做设备端,不是虚拟串口。
虚拟串口应该是标准设备类 ...

不管插拔多少次, Win10系统下都没有任何反应, 连问号都没有, 就跟没插一样. 重装成Win7后就完全正常. 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次 上去 是不是?号   我用的是usb lib ,GD32E103做设备端,不是虚拟串口。
虚拟串口应该是标准设备类 ...

我用的是官方标准库自带的例程, 原封不动, 没有做任何修改

楼主:
固件库换成 2.1.0 就好了, 2.0.3 则不行. 应该是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