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F103C8T6 MC SDK V5.4调试电机FOC驱动,无法进入闭环

楼主(2020-10-20):
MC SDK V5.4调试电机FOC驱动,无法进入闭环,开环运行正常,无感BLDC电机,初步判断是电机参数设置不正确,电机里面有两个参数 Inertia和Friction不知道怎么测量,一个应该是转动惯量,单位是 uN*m*s2,一个应该是阻尼系数,单位是:uN*m*s,求各位大大指点一下,这两个电机参数怎么测量,(电机厂家的人也不知道,要我们自己测)

楼主:
或者有人知道ST 支持电机驱动的FAE,给个联系方式,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两个参数一般是电机厂家给的,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这两个参数最终会影响到速度环增益,这个到时你可以再具体调节。

建议你跟ST 代理商联系,先让他们前期支持。需要时他们会跟ST需求进一步协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参数一般是电机厂家给的,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这两个参数最终会影响到速度环增益,这个到时你可以再 ...

感谢版主回复,我芯片是从立创商城买的,没有找代理商,不知道论坛里面有没有ST代理商在,帮忙沟通一下ST的技术支持,以后产品量产了,可以找你们拿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