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8051核FLASH系列]
HC89F303B Touch问题

楼主(2020-10-20):
HC89F303B单片机,一共使用了6个触摸按键,分别为Tk10到TK15,现在测试的现象是5个通道有信号,能正常检测到按键按下和释放,TK11通道怎么都没有信号。

测试方法:裸板(只有单片机和电源),用镊子搭在触摸管脚上,查看信息。TK11通道不管怎么按都没有反应。

尝试:加上了一个TK9通道,同样的测试方法也能检测到按键。

怀疑是不是内部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哪里需要额外的设置?

请原厂的工程师能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我用的Touch库是 HC89F30xB_Touch_Demo_Code V1.0.5.0,有点怀疑是不是Touch库的bug

网友A:
没有焊接对吗

网友B(2020-12-24):
请贴出您的代码和电路,这样才可以有效分析呀

网友C:
感觉好像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D:
感觉是焊接的问题。应该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E(2021-02-05):
一定属于焊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