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9月开发板-PIC-IoT WA开发板-开箱上手

楼主(2020-10-20):
找根数据线连接开发板与电脑后,打开Mplab X IDE,就可以在上面的窗口看到开发板的信息了,这一点做的非常智能。
相关的所有资料都不用在到处找了,在这个软件里就可以直接下载到。
开发板的配置信息也可以在该页面看到

链接开发板与电脑后,会在电脑产生一个盘符,里面内容如下

按照快速入门手册的教程,单击CLICK-ME.HTM
进入一个网页。

在此输入相关的WIFI热点信息。

此时开发板上的蓝色灯在闪烁。

将配置文件拖进来。发现还是在闪烁,我猜测是不支持5G的WIFI,所以我修改了一下配置文件,去掉了-5G,重新拖动进来。
发现可以了,蓝色的灯由闪烁转为常亮,绿色的灯常亮,橙色的偶尔亮一下。

回到测试网页,发现如下所示曲线。开发板自带的传感器开始发送数据给服务器了。

向下翻页,看到一步一步的教程

楼主:
根据教程说明,需要下载例程
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 ... iot-aws-sensor-node
然而我当前网络无法下载,等我下载完后,继续撰写上手体验测评报告。

楼主:
奉上入门教程中文版

楼主:
联网配置文件的格式
文件名:    WIFI.CFG
文件内容:CMD:SEND_UART=wifi 热点名字,密码,2
例如: CMD:SEND_UART=wifi XGS-1,xgssoft123,2

例子中是我们公司软件部的WIFI热点。

楼主:
洞悉一下网页背后的秘密,原来是从服务器下载数据后,从这更新绘图。

楼主:
主意上面的截图是自动翻译的,所以部分是不准确的。

光和温度的测量。
另外经过测试,一旦配置成功,WIFI配置信息将保存到开发板,下次断电再连后,只要检测到原来的WIFI热点,即可自动联网继续工作了。

网友A:
配套环境和技术支持也太全了 顶一下

网友:
老高又吃螃蟹了。

网友B:
大佬们总说玩一些稀罕的。

网友C:
感谢楼主撰写优质原创帖!

奖励您1000家园币,可以兑换10元论坛打赏哦~

期待您更多后续评测,楼主加油!

网友D:
请教一下:
“将配置文件拖进来。发现还是在闪烁,我猜测是不支持5G的WIFI,所以我修改了一下配置文件,去掉了-5G,重新拖动进来。
发现可以了,蓝色的灯由闪烁转为常亮,绿色的灯常亮,橙色的偶尔亮一下。“
你是如何改的配置,我也是一直卡在这里,路由器的SSD和密码应该输入就应管用了,想不出什么问题。看了教程没解决。

从家里的路由器换到单位的路由器都试过,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将配置文件拖进来。发现还是在闪烁,我猜测是不支持5G的WIFI,所以我修改了一下配置文件,去 ...

配置文件是自动生成的吗?然后是按照跟我一样的格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配置文件是自动生成的吗?然后是按照跟我一样的格式吗

是的CMD:SEND_UART=wifi 路由器SSID,密码,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CMD:SEND_UART=wifi 路由器SSID,密码,2

好奇怪啊,我一把就连接上了。2.4G模式可以的。你看看路由器是不是2.4G模式

网友E:
模块支持A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