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人用过这个稳压管吗?

楼主(2020-10-20):
我用直流源输入20V电压想用这个稳压电路产生5V输出,刚上电这个三极管就烧了,基级与集电极短路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线求解
图中R1R2是大电阻,R3等于R4

网友A:
三极管什么型号?负载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什么型号?负载电流多大?

PBSS4580PA 三极管
只给dsp供电 负载电流不大 而且直流源也限制了最大电流0.3A

网友A:
电路本身看不出什么问题。
前面电源是带电插拔/开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本身看不出什么问题。
前面电源是带电插拔/开关么?

通过直流源的output按钮接通/断开电源  按下output后听到一声响然后冒烟 我立马按了output

网友B:
TL431  2.5v基准稳压IC

网友A:
如果负载电流不大可以试试在输入串联电阻抑制上电浪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电流不大可以试试在输入串联电阻抑制上电浪涌电流。

那输入端的R1和R2可以抑制上电浪涌电流吗?

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输入端的R1和R2可以抑制上电浪涌电流吗?

你的输入端应该还有电容的吧,虽然你图上没有画。电阻放电容前面才能抑制浪涌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PBSS4580PA 三极管
只给dsp供电 负载电流不大 而且直流源也限制了最大电流0.3A ...

芝麻大小的 三极管,用来做0.3A,压降15V的线性功率调整管。  它哪背得起这么重的锅???  就算 TO-220 这样的大管子,如果没有足够的散热片,4.5W 功耗,一样会很快烧掉的。
只能说 烧掉是很正常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端应该还有电容的吧,虽然你图上没有画。电阻放电容前面才能抑制浪涌电流。 ...

对,输入端有220uf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芝麻大小的 三极管,用来做0.3A,压降15V的线性功率调整管。  它哪背得起这么重的锅???  就算 TO-220  ...

感谢回复,依您高见该怎么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依您高见该怎么改呢?

从性能方面考虑,用降压DC-DC方案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