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可以采到吗

楼主(2020-10-20):
采集波形的幅值,但是其脉宽为20us,不知道AD可以采到吗?

网友A:
楼主要确定脉冲存在周期,然后转换周期小于它,就可以测量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20us的时间有点短,可能采到值不是很正确啊!

网友B:
没戏,沿宽太小了

网友C:
能采集到你也可能来不及处理吧。。。。。。

网友D:
20us,算频率才50K啊,你AD采样率大于100K就能采到

网友E:
很容易采到

网友F:
好像有点费劲啊

网友G:
用的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

网友H:
最好采样频率是多少

网友I:
跟是什么样的波形也有关系

网友J:
当然可以采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