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串行显示的程序

楼主(2020-10-20):
msp430g2553luanchpad的12864串行显示的程序,我弄出来的结果会乱码,有时还会花屏,搞了两天也不懂是怎么回事,请各位看看帮帮忙,谢谢.

这是12864的驱动程序,其他配置截图了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config.h"

/********************************************************************
* 名称 : LCD_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LCD_SendByte(uchar zdata)
{
  uint i;
  for(i=0; i<8; i++)
  {
    RESET_SCLK;
    delay_us(100);
    if((zdata << i) & 0x80)//监测传送位,是否传送完
    {
        SET_SID; //SDI为串行数据口;传送完关闭
        delay_us(10);
    }
    else
    {
        RESET_SID;//未传送完继续
        delay_us(10);
    }
    //给一个时钟信号
    SET_SCLK;           //SCLK = 1;
  }
}
/********************************************************************
* 名称 : LCD_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分三字节写完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LCD_WriteCom(uchar com)
{
      delay_us(100);
      OPEN_CS;//打开片选,高电平有效

      LCD_SendByte(0xf8); //第一字节1111 1AB0   1111 1000,A--MCU到LCD,B--数据是控制命令,
      LCD_SendByte(com & 0xf0);     //第二字节DDDD 0000(并行)八位数据的高四位
      LCD_SendByte((com << 4) & 0xf0);//第三字节0000 DDDD (并行)八位数据的低四位
      delay_ms(100);
}
/********************************************************************
* 名称 : LCD12864_write_date()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date
* 输出 : 无
***********************************************************************/
void LCD_WriteDate(uchar date)
{
    delay_us(100);
    OPEN_CS;            //打开片选

    LCD_SendByte(0xfa);//第一字节1111 1AB0   1111 1010,A--MCU到LCD,B--数据是显示数据,
    LCD_SendByte(date & 0xf0);  //第二字节
    LCD_SendByte((date << 4) & 0xf0);//第三字节
    delay_ms(100);
}
/********************************************************************
* 名称 : LCD12864_init()
* 功能 : 12864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LCD_Init()
{
    //RESET_RST;
    // LCD_Delay(100);
     //SET_RST;
     //LCD_Delay(100);
    LCD_WriteCom(0x34);//扩充指令集动作 ,绘图不显示
    LCD_WriteCom(0x01);//清屏
    LCD_WriteCom(0x30);//基本指令集动作, 绘图不显示
    LCD_Write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游标和游标位置
    LCD_WriteCom(0x02);//DDRAM地址归位
    LCD_WriteCom(0x80); //设定DDRAM 7位地址000,0000到 地址计数器AC
    LCD_WriteCom(0x01);//清屏
    delay_ms(10);
}
/********************************************************************
* 名称 :LCD_CleanScans()
* 功能 : 清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_CleanScans()
{
     LCD_WriteCom(0x01);//清屏   0000 0001,清除显示
     delay_ms(10);
}
/********************************************************************
* 名称 :  LCD12864_pos()
* 功能 : 设定显示位置
* 输入 :  x,y
* 输出 : 无
***********************************************************************/
void LCD_Set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
    switch(x)
    {
    case 1: addr=0X7F+y;break;          //第一行
    case 2: addr=0X8F+y;break;          //第二行
    case 3: addr=0X87+y;break;          //第三行
    case 4: addr=0X97+y;break;          //第四行
    default: break;
    }
    LCD_WriteCom(addr);//显示地址
}
/********************************************************************
* 名称 : LCD_DisplayString()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LCD_DisplayString(int x,int y,char *s)
{
    uchar  i = 0;
    LCD_SetPos(x,y);
    while(*s > 0)
    {
        LCD_WriteDate(s);
        i++;
    }
}

//写整数函数
uint LCD_DisplayInt(int x,int y,int data)
{
    uint i;
    uint intLen=3;
    char cdat[4]={0};
    cdat [0] = (char)((data % 1000) /100);
    cdat [1] = (char)((data % 100) /10);
    cdat [2] = (char)((data % 10) /1);
    for (i=0;i<3;i++)
    {
        cdat = cdat + 48;
    }

    if (cdat[0] == '0')
    {
        intLen = 3;
        if (cdat[1] == '0')
        {
            intLen = 2;
            if (cdat[2] == '0')
                intLen = 1;
        }
    }
    LCD_DisplayString(x,y,cdat + (3-intLen));
    return 0;
}

网友A:
感觉你的乱码和花屏都是因为显示位置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B:
之前也有遇见这样的情况,第一行显示正确,第二行显示错误。屏蔽掉第二行,第一行正常显示,加上第一行,两行显示都不对

网友C:
LCD_SetPos,这个LZ应该是抄袭网上的吧,LZ还是去看看显示屏的规格书,自己配置

网友D:
通过设置PAGE和COL来设置位置

网友C: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QC12864B的,我查到的资料好像说不能用串行,必须把R9的电阻改到R10,有没有高手给个确定答复,我试的串行就不行。

网友E:
有些12864的PSB脚出厂时是接到了电源脚的,我这有三片12864,其中一片就是这样

网友F:
显示屏会花屏我知道有一个原因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不过这个程序应该还有别的错误

网友G:
我之前已经解决的,是rst引脚接地了,然后psb你检查下接地了没,还有看看板后面的电阻是不是对的,应该就这些问题了

网友H:
试试在数据线上加上拉电阻

网友I:
排线太长了

网友J:
明显不抗静电干扰

网友K:
静电干扰吗 ?

网友B:
最大可能是接地不良

网友K:
时序延时长一点

网友L:
不要刷新的太快

网友M:
串行的速度本来就不快的。

网友G:
读写LCD时,时序适当的延长

网友H:
使用排线的话也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在驱动管脚上你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N:
可能有干扰比较严重。

网友O:
是不是电源没有接触良好呢?

网友P:
电源不稳定

网友L:
把排线变得很短

网友K:
布线及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Q:
更新显示时,两数据间时间适当延长

网友C:
把延时弄长一点。

网友R:
乱码就是有干扰了。

网友P:
连接屏幕和主板的排线烧了或者摔松了

网友S:
幕坏了,而且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L:
刷新显示的时候顺便清屏试试

网友C:
试着调整一下串口通信的速率和信号间隔时长。

网友M:
最好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P:
初始化后时钟可以很快,基本不用延时,但当存在电磁干扰时建议降低时钟

网友F:
怀疑程序有问题

网友T:
降低输出的CLK频率

网友O:
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U:
单片机太快,显示屏来不及反应

网友V:
降低时钟频率试试

网友C:
排线坏了

网友W:
只刷新变化的区域,不要频繁写屏

网友X:
更好其他的LCD试试看。

网友Y:
确保线路稳定无接触不良

网友B:
会不会是时序问题?

网友K:
延长时序延时函数试试

网友L:
其他的就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J:
一般是串行速率太快,降低一下

网友Z:
不要将刷屏程序放在中断程序中

网友AA:
是什么种类的显示屏啊

网友AB:
刷新的速率目前是多少

网友AC:
有没有闪屏的现象

网友AD:
每一个屏都是这个现象吗

网友AE:
屏幕本身供电有米有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