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数据的处理该在哪里做

楼主(2020-10-20):
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单片机接收实在中断内。我想问的是数据的处理该在哪里做,我以前在中断内处理,感觉太影响其他部分的运行了。

有三条保存在本地数据要发给上位机,如果上位机回复收到,本地就删除数据。发送在主函数,接收在中断,接收解析在主函数。
请问一般是三条同发,然后收到三个回复,然后处理这三个回复?

网友A:
发一条收一条,处理一条?

网友B:
为了确保稳定性,主函数内发送部分是定时工作,几秒钟一次,而且每次只发一条,好让收到的回复在主函数接收部分做完处理。

楼主:
请教收发和处理方面,应该这么做才好?

网友C:
这个要根据实际的情况综合考虑的。比如处理数据的运算量,对通讯实时性的要求等

网友D:
中断快进快出,做个标记,在对应线程处理记好了

网友E:
按照你说的,对时间要求没那么严格就直接是一个个发一个个处理,比较简单,如果是三个一起发,并且等待到回复,可以使用操作系统的事件标志组,

网友F:
最近在学freertos,请问有移植到tm4c上的案例吗?

网友G:
在main函数里面

网友H:
定时器中断里面呢?

网友A:
一般的处理都是主函数里面。

网友I:
收发可以使用DMA的

网友J:
在主函数处理。

网友K:
使用乒乓操作。

网友L:
中断内处理没有问题的。

网友M:
能不能粘贴一下代码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N:
影响其他部分的运行就麻烦了。

网友O:
计算量很大吗?

网友A:
推荐使用中断外运行。

网友P:
可以使用标志位进行处理的。

网友Q:
首先需要评估一下计算量的。

网友R:
采集数据后,在定时器中断里面进行处理。

网友S:
中断函数非常复杂吗?

网友O:
楼主要使用地什么芯片呢?

网友T:
双向接受,和单向处理。

网友P:
串口的DMA的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U:
如果计算量很小,完全可以在中断里面进行。

网友O:
发送部分可以使用中断完成。

楼主:
串口DMA确实不错,我有十组长度不一的数据要发,还有十几组长度不一样的数据要收,长的有100字节多,短的十几个字节,这些数据帧使用结束标志位。

网友V:
我不知道这样长度不一的数据在使用dma的时候该怎么搞

楼主:
需要配置几个DMA?

楼主:
我还没具体看DMA

楼主:
什么样的计算量算多呢

楼主:
串口DMA不错,我想用的。我有十组长度不一的数据要发,还有十几组长度不一样的数据要收,长的有100字节多,短的十几个字节,这些数据帧使用结束标志位。

网友W:
因为不会同时发,是不是可以在主函数内对多个不同深度的发送缓存区进行填充,然后要发的时候用一个dma,发送不同长度的内容?

楼主:
dma接收都收到一个缓存区内,可能会存了两条收到的消息,有两个结束标志位。是在主函数内对缓存区的数据进行查找结束标志位吗?

网友G:
dma常见的应用都是传输固定长度的数据,不同长度的没试过。

网友H:
或者你考虑把数据填充到相同的长度

楼主:
看了一下乒乓操作,是两个缓冲区,满了之后切换到另一个存,然后满的那个可以进行处理

网友E:
会不会有一帧数据的前半段在缓冲区1,后半段在缓冲区2?

网友X:
不存满不能处理?

网友Y: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长度不一样的消息,有的十几字节,有的一百字节,该怎么办?

网友Z:
反正不能在中断函数里边做

网友AA:
中断要尽可能的简洁

网友AB:
楼主用的普通的中断还是dma方式

网友AC:
用双数组或者数据链处理数据

网友AD:
这方面的代码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