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函数问题

楼主(2020-10-20):
大概是这样的:
      if( Men_num == 1)//第一个菜单被选中
             Menu_Second_Display( 1, Men1);

    这样出现了一个令我费解的问题:  Menu_Second_Display( 1, Men1) ,在这个子函数返回时,
     我的Men_num 的值被改变了,不再是 1 了,而且是随机变的,Men_num 是局部变量,被调子函数void Menu_Second_Display(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Menu ),也是无返回 类型的

网友A:
不行就改

网友B:
有非法的内存访问吧

网友C:
函数中调完Menu_Second_Display( 1, Men1)后还用到Men_num了吗?

网友D:
神奇的事件,居然正常了! 我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神奇.....

网友E:
神奇是因为未知
建议还是把问题搞明白

网友F:
有什么神奇的,很多变量共用同一个地址的,返回时他的生命周期已经结束了

楼主:
3.3V的m806-64采用笙泉8051 ICE的接口仿真不会有事?

网友G:
不会有影响,我们的OCD ICE 不会给目标板供电。

楼主:
除了仿真接口外,我还有一个5V的串口下载,短时下载时用5V电压会不会烧芯片

网友G:
MA806-64搭配专用的笙泉OCD_ICE仿真器,可以正常进行仿真没问题

网友D:
可以的,不会有事。

网友A:
嗯,仿真器并未对于MA806-64做供电动作。

网友B:
使用5V的串口下载到MA806-64建议尽量避免

网友C:
是的,最好还是采用3V的串口下载。

网友H:
所以,其实是没问题的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