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VCC能为0V吗

楼主(2020-10-20):
VCC引脚电压从0V升至稳定工作电压的时间小于100us。

问题:当Control为高电平时(也就是Q1不导通),VCC能为0V吗?

网友A:
三极管都会有一个反向耐压,只要电压不高于这个值就是OK的,一般是5V左右,超过这个值就会烧坏三极管。

网友B: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问,在三极管不通(不给芯片加电)的情况下,芯片的8脚VCC会是0V电压吗?

网友C: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如果拿来做开关,不导通时就没有电流能流得过了,也就是关住了。

网友D:
是为0V;
不过最好用MOS管

网友E:
我认为不可以

网友F:
当然可以为0

网友G:
个人认为可以到0

网友G:
当然可以了啊

楼主:
必须先把CPU的NSS、SCK、MOSI、MISO几个信号配置为漏开模式,在Control控制三极管导通后,再配置四个信号为推挽,否则芯片不能可靠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