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AT20 能不能用 MS51 系列取代?

楼主(2020-10-20):
MS51 系列中的 MS51FB9AE 与 N76E003AT20 其管脚配置、管脚功能与封装尺寸完全兼容,因此使用者可以直接使用 MS51FB9AE 取代 N76E003AT20 不需要更改任何线路。

楼主:
这是官网说的,也就是线路可以不改,但是软件要重写,是吧?

网友A:
N76E003的程式可以不用更改就能燒進去MS51FB9AE裡面,有兩個方式:
1. 直接將N76E003的燒錄檔燒進MS51FB9AE。
  限制條件為:
  1-1. N76E003原本的燒錄檔在16KB。
  1-2. N76E003沒有做LDROM設置。
2. 專案檔晶片重新選擇MS51 16KB後,組譯一遍再燒錄進MS51FB9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E003的程式可以不用更改就能燒進去MS51FB9AE裡面,有兩個方式:
1. 直接將N76E003的燒錄檔燒進MS51FB9AE ...

多谢大佬答疑。

网友B:
软件也不用重写吧

网友C:
我理解的就是啥也不用重新弄

网友D:
应该都是兼容的

网友E:
只要在工程配置那修改一下芯片型号就行了

网友F:
好像是可以直接烧写的

网友G:
可以替代的,FLASH 16K以内完全不用修改,超出16K 需要小改动
N76E003AT20  MS51FB9AE 有货,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咨询我微信:1532379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