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用运放实现把差分信号整流成全波脉冲直流信号?

楼主(2020-10-20):
如题,需要把来自互感器的小信号处理成右边的脉冲直流信号,想用运放实现,最好是单电源供电,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搜索精密全波整流。再转变成单电源的形态。

好像你有个帖子,把精密整流一锅端了。
不过50hz用电表芯片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有个帖子,把精密整流一锅端了。
不过50hz用电表芯片搞定了

那个我看过,也用过,不过没有差分的,都是单端的,并且需要正负供电。

网友C:
负半周幅度小一点(负载分压),不行再来一路(输入端调个个儿)并上就得了。

网友C:
其实互感器直接全桥整流不行吗?

带载能力强可以,不行只能加一级信号调理。传感器的输出是有电流输出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半周幅度小一点(负载分压),不行再来一路(输入端调个个儿)并上就得了。

...

谢谢,这个只能得到半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有个帖子,把精密整流一锅端了。
不过50hz用电表芯片搞定了

现在就是用的专用电表芯片,但是电表芯片有一个缺点,会有严重的滞后,现在系统里要求不能有太大的滞后,用专用的电表芯片都达到了1秒以上的滞后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把信号处理成正脉冲,送到ADC进行FFT运算,得到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互感器直接全桥整流不行吗?

信号最大才0.7V,如果用二极管整流,直接整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用的专用电表芯片,但是电表芯片有一个缺点,会有严重的滞后,现在系统里要求不能有太大的滞后, ...

1、不涉及电流保护,一般电表芯片够用了。
2、电流值,不需要fft,用平方求平均然后再求平方根,可以得到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涉及电流保护,一般电表芯片够用了。
2、电流值,不需要fft,用平方求平均然后再求平方根,可以得到 ...

系统需要做PID调整,之前测试就是用的电表芯片,由于滞后太严重,会导致PID出现振荡,调试了好几天,还是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最终把问题锁定在滞后问题上,所以现在的方案是:还是用电表芯片,只是用来检测三相是不是平衡,然后从三路中取出一路,就像上面一样,把差分信号变成正脉冲信号,再把这个信号送到ADC进行均方根计算,得出电流值,这个电流值不会有太大的滞后,不像电表芯片,有1秒多的滞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号最大才0.7V,如果用二极管整流,直接整没有了。

这个电路可以有,但是好不好用,要亲自试过才知道,毕竟只是理论估计。

电路基本原型:

对于单电源轨道到输入的运放,跟随器结构就是个半波整流:

输入的负半周,输出才能为正,才能跟随。

同理,如果电源为单个负电源,那么输入正弦的正半周,输出才能为负,才能半波整流。

现在,把两个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看看能不能用单电源实现全波整流。

上图中的两个运放,要选择轨到轨输入、轨到轨输出的型号,普通运放不行。

当信号为负半周时,等效电路如下:

电路为单位增益反相放大器。

当信号为正半周时,等效电路如下,很明显是期望的跟随器。

图中的超级二极管,作用就是理想开关,根据输入电压的极性而选择是打开还是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有,但是好不好用,要亲自试过才知道,毕竟只是理论估计。

问题是如何结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最大才0.7V,如果用二极管整流,直接整没有了。

不是,互感器空载电压很高,有恒流特性,只是负载大了误差会增加。如果误差允许可以直接整流。
是全波,另一半通过上面两个电阻就到负载了,所以幅度会低一点。
把另一半给你画全好了。

楼主:
想到这样的一种整流方式,哪位高手帮忙看看可行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互感器空载电压很高,有恒流特性,只是负载大了误差会增加。如果误差允许可以直接整流。
是全波, ...

谢谢,你和我同时想到了不同的电路,不知道哪个的效果好一点。

网友E:
,这篇**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篇**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

你这个不就是经典的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到这样的一种整流方式,哪位高手帮忙看看可行的通?

负载一致了

楼主:
刚刚给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