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负反馈电阻上并联电容计算放大倍数

楼主(2020-10-20):
大家晚上好,小白再请教个问题;

电路原理图如下:

输入信号的参数如下:振幅1mV, 频率1kHz

当去掉C1时,放大倍数为(1+R1/R2)等于101;输入与输出波形如下:

当加上这个电容后,放大倍数是不是这样计算,对1kHz频率信号,10nF电容的容抗为Xc=1/2πfc = 1/(2*3.1415926*1000*10e-9) = 15915Ω,15915Ω与100K并联也约等于13.8K啊,放大倍数也差不多是15倍。和仿真差不多。
这样计算对吗?还请大家给小白指点下。谢谢了。

@captzs :谢谢指正,我在查看发的帖子的时候,也发现了算错了,编辑完就看到您的回复
容抗算错。

网友A:
不能用容抗与r1直接并,xc=15915 zc=-15915j
zf=zc//r1=100000*-15915j/(100000-15915j)

网友B:
容抗与电阻并联阻抗:Z=(R*1/jwC)/(R+1/jwC)=R/(1+jwRC),其模=R/sqrt(1^2+(wRC)^2),当1000Hz时,模=100K/sqrt(1+(2*3.14*1000*10^5*10^-8)^2)=100K/sqrt(40.4784)=15.7K,则对于1000Hz放大倍数为16.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