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电容加大到2.2uf 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20-10-20):
我现在stm8的复位电路是10k+104 ,个别单片机启动不了,是否是因为单片机内部初始化没有完成复位信号就释放了,造成单片机启动异常,电容加大到2.2uf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2.2可以的;
我一般用105电容+100K电阻

网友B:
10k+104不用改,没有问题。你找找其他方向的原因。

网友C:
 STM8单片机内置上电复位(POR),所以,STM8单片机可以不设外部上电复位电路,依然可以正常复位,稳定工作。 若是系统需要设置按键复位电路,那么注意,STM8单片机是低电平复位,如上图

网友D:
官方的开发板电路这么做的?

楼主:
我之前是104+10k ,怕电压有波动,加大到2.2uf

楼主:
我试了2.2uf有时候也启动不了,vcap电压正常

网友E:
总是怀疑单片机的毛病而不检查自己原因的,不是新手也是个半新手。。

网友F:
单片机如果有这么严重的问题ST也可以倒闭了

网友G:
很久以前自己做板子,发现104加10K电阻不能启动,换成1UF的就可正常启动了,至今不知原因

网友C:
看了参考手册,我的理解是外部电容是等单片机电压上升到最小工作电压之后再释放复位引脚,这时候芯片才能正常运行启动程序。 不能提前。

网友H:
所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容决定了时间常数。

网友I:
大小跟上电速度有关系。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只能保证大致范围内。

网友J:
此外那个电容不建议选太大的,否则内部复位会对引脚冲击

网友K:
104因该是标配啊

网友L:
应该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C:
找找别的问题吧  复位电路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M:
连上仿真器能启动吗

网友N:
跟这个电容没关系吧

网友O:
现在的单片机,  都有电压监控的 BOD 功能,  复位脚 接个 RC 基本都能正常复位和工作

网友P:
个别复位不行估计是电源问题和负载电流太大问题:上电的时候(如1.7V)正处于复位状态,单片机已经开通IO负载在大电流动作,负载大电流拉缓电源1.7V的上升,也有可能反而拉低为1.6V,然后电源缓慢上升,所以单片机启动不良。

网友Q:
用105电容,2,2uf大了。单片机上电时序不对,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