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不能使用外部晶振时钟源,做AD内部采集吗?

楼主(2020-10-20):
PIC16F886单片机,因需要时间精准所以使用了外部晶振做系统时钟源,但是,AD采集没有了。AD采集是采集锂电池供电电压,选用芯片内部0.6V基准。

网友A:
AD的参考电压你选的什么?

网友B:
ADCS的转换的时钟源选的多少?

网友C:
把外接的时钟配置成系统时钟 Fosc,  AD的时钟从 Fosc分频而来。

网友D:
如果AD基准用内部0.6V,那你的采样范围也就是0~0.6V,如果模拟输入电压超过0.6V,你的转换结果肯定不对。

网友E:
一般如果要求不高,就用VDD做基准。

网友F:
ADC采集时钟是由要求的,不能太高

网友G:
估计是你用了系统时钟(外部晶振)做ADC的时钟源,但是ADCS寄存器配置错了

网友H:
参考下面的表格配置。表格中阴影部分的采集时间太短,要避免使用。

网友I:
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你的ADC时钟配置

网友B:
可能是时钟太快,达不到ADC的建立时间,所以采样值不对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