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程序跑飞

楼主(2020-10-20):
生产一款变频器遇到开机的时候程序跑飞的情况,概率是百分之2左右,现在是我开机后进入主程序led会闪烁,出现问题的电路板led不闪烁,复位引脚是高电平,1.8v也正常,重新拉低复位脚后程序又正常

网友A:
看门狗呢

楼主:
看门狗也没有作用

楼主:
初始化的时候程序跑飞

网友B:
初始化程序看看

网友C:
初始化的时候对加些延时看看;

网友D:
另外最好贴下硬件的图

楼主:
int main(void)
{
        init();            //系统初始化
           *******                       在这里加延时吗???
        enableInterrupts();                   //使能全局中断
        err_en=1;                             //可以判断短路标志
        while(1)
        {
           if((jdc_on==1)&&(error_sign==0))     //延时1s 模块没有故障
           {
                   OUT=1;                //继电器吸合
                   ad_pd();              //AD
           }
             IWDG_KR=0xAA;         //喂狗数据变为0XFF
        }
}

网友E:
开机时导致的问题。上电冲击,这个查查开机瞬间的电流。电流很大,查查MOS驱动与H桥在MCU的上电瞬间是否有意外的

网友F:
其次是测一下MCU的电源的上电时间。

网友G:
另外,实际找不同原因,可以考虑把MCU更换掉,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H:
个人碰到的案例,偶尔出现启动后无反应的问题,最后是优化滤波和加长复位时间解决的。

楼主:
我觉得延时复位可能会有效果,单片机5v文波10mv,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可以通过增加复位电容或电阻增加开机复位延时吧?

网友I:
难道不可能是软件问题吗   我看上边的都怀疑是硬件问题

网友J:
是不是程序碰到临界值了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增加复位电容或电阻增加开机复位延时吧?

感觉问题出现在复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