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这种生意模式可行吗?

楼主(2020-10-20):
做开发时要做小批量的板子,甚至只做一块。有些表面封装的焊接也不容易的。
但社会上也有很多人手巧,有时间,缺钱。这些人往往只能做点假花、刺绣、小模型之类的打发时间。
如果让他们帮焊接,好不好呢?
有不认识的零件,通过视频很容易就知道该怎么焊接了。
假如有这种服务,你愿意要吗?
对你来说:
1、你订制的电路板和零件都直接寄给这个人,当然他收货后会及时请你确认。
2、焊接时有他不认识的零件,会通过视频请你确认,避免焊错。当然随着经验增加,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
3、焊好后,如果你需要,他会就地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比如 VCC 和 GND 不能短路。当然检查条件得你先写清楚。检查过程可以视频给你看。
4、成品和多余的零件寄给你。

TB 上有这种服务吗?
价格多少比较合适呢?

这个也看板子的复杂程度吧 正常的话 200元一个吧 我们以前找过
tyw
一般贴片厂有代工业务,常规元件不用给,专用芯片寄过去就行,甚至可代烧录程序,代测试.20年前,我一人公司一人工厂就是这么干的,软件,硬件,结构,模具,工装,采购,生产,销售,讨债一人挑.哈哈

网友A:
贴片带工也是可以的。。作板时就要考虑好 尽量用贴片的 直插的会很贵 费人工

网友B:
某宝上有SMT小作坊,价格肯定是要便宜些的。

网友C:
好像行不通。

网友D:
做板子的时候顺便开个钢网,拿回来自己刷一下锡膏,手工贴片,然后用恒温焊台加热一下,就成了,简单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有SMT小作坊,价格肯定是要便宜些的。

我也查到了,还不知道效果怎样。

楼主:
请问有什么风险呢?

网友E:
不太靠谱,市场小,落地难

网友F:
绣花、刺绣能卖出去的话,收入比焊接高多了,楼主的“商业模式”根本行不通,有专业贴片代工企业,但零星小单恐怕不愿接,加工费是关键。现在这年头,请人扔旧家具都得花几十块,焊块小板,收几十块加工费,没人愿意接单,恐怕电工也不愿花那么多钱请人焊,更何况“视频指导”根本就没有可执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板子的时候顺便开个钢网,拿回来自己刷一下锡膏,手工贴片,然后用恒温焊台加热一下,就成了,简单得很。 ...

若能这样当然好了。就是不知道难不难。听说刷锡膏也要技巧的。
恒温焊台不知多少钱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若能这样当然好了。就是不知道难不难。听说刷锡膏也要技巧的。
恒温焊台不知多少钱一个。 ...

刷锡膏不难,5分钟学会,恒温焊台几百元一个,再花几百元买个丝印台即可

网友G:
要帮忙焊接首先也要会一丢丢了解一丢丢吧哈哈哈
如果说焊错了的时候..咋整 谁负最后的责任,例如这个人不懂,然后视频的时候也是按照客户的来,结果板子最终不能用,那???
个人觉得..还是需要一个可靠的厂家或者是公司比较好,而且做焊接也不会是一片两片吧...
可以考虑去那种能一站式服务的,就是做完板子又能贴片焊接的,捷多邦就都是这样的https://www.jdbpcb.com/MC额..要是有需要可以去他们官网上看看

网友H:
你要是在这个行业混,有人脉是可以的。
我当年在一个startup的时候,就是找熟人给开发板焊元件的,偶尔会出错。后来把程序都丢给他烧录,烧录不上或者运行不正确他就会自己查...

网友I:
贴片元器件的手工焊接是个很强的技术活,不是一般做手工的人随便培训一下就可以做的,电烙铁和热风枪焊贴片元器件,没有上万个焊点的练习,对温度把握的手感根本就练不出来!比如0402或0603的贴片电阻可能烙铁焊好后电阻已经损坏了,焊接时间、温度的把控非常关键,你视频根本没法教的好!

网友I:
最好是找熟手,专业的贴片代工人员做,一般来说是按整块板子上的焊点数量计价的,复杂一点的元器件、元件密度高的板、单双面贴在乘一定系数,打样的、小量、大批量的单价又差很多!一般来说,最好是做PCB时顺便做一个钢网,无论自己贴还是请人代工都方便,代工的一般贴片的基本设备比较齐全、熟练,焊出来的板子质量一致性较好

网友:
这种一般应该只能焊接器件脚位在外面的,像FGP封装的,没的水平和经验,焊都焊不上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