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多通道采集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0-10-20):
例2:用序列通道采样模式对通道A1、A5、A7采样,将采样结果在中断中读出,并将A1、A5、A7采样的结果分别存入ADC10_A1[]、ADC10_A5[]和ADC10_A7[]数组中。选择SMCLK无分频作为采样时钟,选择内部参考源1.5V,ADC10SC触发采样,采样时间设置为16个采样时钟周期。

unsigned int u=7;
unsigned int ADC_timers =0;
unsigned int ADC_Result[8];
unsigned int ADC10_A1[20];
unsigned int ADC10_A5[20];
unsigned int ADC10_A7[20];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ADC10CTL1 |= CONSEQ_1;
ADC10CTL0 |= SREF_1+REFON+ADC10IE;//选择内部参考源1.5V,开启AD允许中断
ADC10CTL0 |= ADC10SHT_2+MSC; //打开AD转换,过采样率设置为16个采样周期
ADC10CTL1 |= ADC10SSEL_3+SHS_0; //选择SMCLK无分频作为采样时钟,ADC10SC触发采集
ADC10CTL1 |=INCH_7; //最高通道设为通道7
ADC10CTL0 |= ADC10ON; //打开ADC10模块
ADC10AE0 |= 0xa1; //开启通道A1、A5、A7
__bis_SR_register(GIE); //开总中断
{
ADC10CTL0 |=ENC+ADC10SC; //开始转换
for(int i=0;i<10000;i++); //加入延时等待ADC10一轮序列通道采样完成}}
/****************************************************************************
* 名 称:
* 功 能:AD采样中断,没完成一次采样中断一次,将采样值存入数组
AD_Result[10]然后将想要的采样值读出**********************************************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ADC_Result[u]=ADC10MEM;
u--;
if(u>8)
{
u=7;
ADC10_A7[AD_timers]=ADC_Result[7];
ADC10_A5[AD_timers]=ADC_Result[5];
ADC10_A1[AD_timers]=ADC_Result[1];
ADC_timers++;
}
}
*******************************************************************我想利用这段程序改成多通道(A1、3、5、7)各采集20次然后取平均,ADC_Result[u]=ADC10MEM这句程序是每当中断的时候依次采集A1、3、5、7通道,然后再储存到ADC_Result[u]他们相应的数组里么,不是的话多通道采集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看看教程://bbs.21ic.com/icview-332268-1-1.html

楼主:
里面没有我要的

网友B:
注意讲ADC10采样的部分

网友C:
就是顺序读取寄存器地址。

网友D:
这个也不难用,参考例程就行了。

网友E: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F:
ADC10模块是MSP430 MCU内部的一个高性能、10位的模数转换器

网友G:
对选定的通道进行多次转换,直到关闭该功能或ENC=0。

网友H:
设置具体模式
输入模拟信号

网友I:
CONSEQ——转换模式选择位

0: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
1:序列通道单次转换模式
2:单通道多次转换模式
3:序列通道多次转换模式

网友J:
void ADC_Init()
{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8;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1 = ADC12SSEL_2+CSTARTADD_0+SHP+CONSEQ_3;//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MCTL0 =SREF_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SREF_0 + INCH_1+EOS;          // ref+=AVcc, channel = A1, end seq.
    ADC12IE = 0x02;                           // Enable ADC12IFG.1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网友K:
ADC12模块是一个转换速度高达 200ksps、采样时间可编程 的12-bit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网友L:
/*A0 A3两通道序列采样*/
void Init_ADC10(void)
{
ADC10CTL1 = INCH_3 + CONSEQ_1;// A3/A0,基本的配置
ADC10CTL0 = SREF_0 + ADC10SHT_2 + MSC + ADC10ON + ADC10IE;
__delay_cycles(30);
ADC10AE0 |= BIT0 + BIT3;// P1.0,P1.3 ADC10 option select
ADC10DTC0 |= ADC10CT;//ADC10 continuous transfer使能DTC传输
ADC10DTC1 = 0x04; // 2 conversions
ADC10CTL0 &= ~ENC;//关闭ADC10
}

网友M:
MSP430 ADC12 采样转换模式

网友J:
多通道也是顺序转的。

网友N:
要实现最最最基本的ADC转换

网友O:
当多通道采样时,先采高的通道,再采低的通道。

网友P:
ADC12提供4种转换模式

网友Q:
这个转换代码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R:
x=CSStartAdd,指向转换开始地址
ADC12MEMx存放转换结果
ADC12MCTLx寄存器中定义了通道和参考电压
在这种模式下,改变转换模式,不必先停止转换,在当前正在进行的转换结束后,可改变转换模式。该模式的停止可有如下几种办法:
使用CONSEQ=0的办法,改变为单通道单次模式。
使用ENC=0直接使当前转换完成后停止。
使用单通道单次模式替换当前模式,同时使ENC=0

网友S: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A0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1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f(index++ >= (Num_of_Results-1))
    {
        ADC_Flag = 1;                           //ADC取样完成标志位置位
        index = 0;                              //清零索引
    }
}

网友T:
关注转换结束信号
存放转换数据以及采用查询或者中断方式读取数据

网友U:
ADC12BUSY——ADC12忙标志(只用于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在其它转换模式下,该位无效)

0:表示没有活动的操作
1:表示ADC12正处于采样期间、转换期间或序列转换期间

网友O:
可以使用DMA实现的。

网友V:
这个参考代码的我这看下的了

网友W:
ADC数据采集这一块的还不算复杂的呢

网友L:
还需要每个通道都要校准吗

网友S:
应该是顺序读取寄存器

网友X:
通道序列转换时顺序选择通道

网友Y:
每个通道转换完成

网友Z:
它是先对高通道x采样,然后再到x-1,最后知道A0通道。

网友AA:
只有一个ADC10MEMO寄存器

网友AB:
可以采用DMA的方式来直接将转换的结果传输到你需要存储的区域

网友G:
设置成SEQUENCE模式

网友AC:
这个sequence会从A8一次轮询采样至A0。

网友R:
多通道多次采样

网友S:
设置:
P1SEL|=BIT5+BIT0;
  ADC10DTC1=10; //每个通道每次采5次
  ADC10AE0|=BIT5+BIT0;//只使能ADC10  4、5通道使能
  ADC10CTL0|=ADC10ON+SREF_0+MSC+ADC10SHT_3+ADC10IE;//打开ADC10+参考电压为VCC与VSS+使能ADC
  ADC10CTL1|=ADC10SSEL_3+INCH_5+CONSEQ_3;// 双通道多次

网友AD:
只需要设置你使用的最高通道

网友AE:
在多通道同时采样的时候,必须要使用DTC

网友U:
它会自动根据ADC10MEMO里面是否有数据触发每次DMA

网友Q:
存储顺数也是按照这个方式存储的。

网友AB:
在ADC12里面是有多个结果寄存器的。

网友AF:
是顺序转换的。

网友Q:
你要设定ADC工作在sequence模式下,然后再去设置ADCMCTL里面去设定最高通道的值。

网友V:
用多通道多次采样模式,ADC由高到低依次转换各个通道,每转换完成一个通道,触发一次中断,在中断中读取ADCMEM

网友R:
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AG:
要设置多次采样的话,你可以设置位repeat sequence模式

网友AH:
应该是有四种转换模式的

网友AI:
三楼 请问 dtc是什么意思

网友AJ:
寄存器的说明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AK:
我觉得可以这么设置

网友AL:
楼主 要及时处理转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