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了得到比较高的放大倍数,选择三极管时是不是β越大越好?

楼主(2020-10-20):
为了得到比较高的放大倍数,选择三极管时是不是β越大越好?

网友A:
不是的,β越大,稳定性比较差,漏电流大。

网友B:
选择三极管时,并不是 β 越大越好,一般取硅管 β 为 40 ~ 150 ,锗管取 40 ~ 80 。

网友C:
3楼正解,不能太大的

网友D:
不能太大  如果是为了提高放大倍数  可以使用多个三极管采用多级放大  这样效果比较好

网友E:
实在不行就用达林顿管或者使用驱动芯片

网友D:
要求大的话,就选择达林顿的。

网友F:
根据三极管的Hfe来算,同时必须满足饱和导通的条件。

网友G:
BCEO也是管子的极限参数之一。

网友H:
一般三极管,关心最大集电极电流,最高耐压,最大耗散功率。

网友I:
一些特殊场合,还要考虑三极管的增益、噪声等因素

网友J:
怎样选取功率三极管

网友K:
如何选三极管b极电阻

网友L:
三极管隐含β值是很难满足用户需要的。

网友M:
选用三极管需要了解三极管的主要参数

网友N:
半导体三极管的型号,规格众多.用途广泛

网友O:
双极型三极管,是最基础最通用的三极管。

网友F:
建议你选用的三极管Hfe最好至少大于100,基极电阻在2K到3K左右适当选取

网友M:
要了解三极管的四个极限参数:Icm, BVCEO, Pcm及fT

网友L:
驱动三极管为什么选用pnp型的

网友N:
三极管开关电路,三极管驱动电阻应当如何选择?

网友K:
功放的前置放大电路三极管该怎么选用?

网友O:
三极管主要参数的选择一般是指特征频率 、噪音和输出功率的选择。

网友J:
用作开关电路的三极管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

网友I:
三极管的β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参数

网友H:
根据频率,可分为高频管,低频管,开关管。根据功率,可分为大功率管和小功率管。根据耐压,可分为高反压管和低压管。

网友G:
对于三极管选择很宽松,几乎所有小功率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