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29可以用icd3供电编程吗

楼主(2020-10-20):
pic12F629可以用icd3供电编程吗

可以icd3供电的,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加我QQ:251566208

楼主:
我用icd3供电怎么都不能连机,采用目标板自供电可以。

网友A:
当然可以用icd供电了

网友B:
问题是你的板子消耗的电流是不是icd能提供的

网友C:
应该可以。我的PICKIT4可以给PIC12F609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icd3供电怎么都不能连机,采用目标板自供电可以。

其实, 用ICD3供电不能连上, 它会给你报个不能连的错啊.你看错误描述是什么???

网友E:
有可能ICD4有限流,降低供电电压试试。

网友F:
看看使用的软件有没有目标板供电选项

网友:
可以ICD供电的

网友G:
你板子上其他电路吸收了很大的电流, 超出工具供电的能力...

网友H:
ICD3最多可提供100mA的电流

网友B:
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I:
你用PICKIT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