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高频段防止干扰

楼主(2020-10-20):
因为要使用dac输出高频信号,所以牵扯到了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隔离和数字电路高频噪声对模拟电路的影响。
比如我用FPGA给DAC902用的时钟信号是25MHZ,然后我把FPGA和DAC902的地都连接到我给DAC902提供模拟电压的电源地上。
然后拿示波器看电源地,有将近200mvpp的25MHZ的噪声耦合在地上,供电的5v电压我也看了也存在25MHZ的噪声,DAC的输出端口也有100mvpp的25MHZ的噪声,明显这些都是数字电路的输出噪声。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我都加了0欧母的电阻,磁珠也试过,效果基本没有。

网友A:
看官网的DEM文档

楼主:
看到了ti给的布线方式,其中在输入端他并联了很多排阻,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B:
有实际的例子没

网友C:
DAC输入端并联排阻?

网友D:
DAC的输入端口添加的排阻

网友E: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我都加了0欧母的电阻,磁珠也试过,效果基本没有。

网友F:
这个问题比较难说, 很多人认为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分开, 就可以完全避免信号的串扰.

网友G:
当然, 要想避免串扰, 隔开是必须.

网友H:
但是还有空间环路耦合导致的干扰.

网友A:
要想得到更好的效果, 避免耦合的布线方法和屏蔽技术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B: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隔离  我一般使用磁珠   但有多少效果  不知道 啊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下手册里面的描述。
这些上拉和下拉电阻都是可选。
因为它可能考虑到现在的单片机和FPGA都在向低功耗发展,输出的电压都在3V左右,甚至有2.5V的,所以它添加了上拉。

楼主:
至于下拉,我考虑可能是在DAC在低参考电压,比如3.3v时,让输入低电平更稳。

楼主:
至于耦合数字噪声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我的板子和官方的布线。我觉得还是我的走线,数字地和模拟地隔离的不够,有些管教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并没有很好的区分,明天我重新布线,效果可能会好的。

网友I:
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别   我也只是用别人的经验   精确的计算   还没有那个水平

网友J:
模拟地和数字地  真的区分那么严格吗  楼主

网友K:
这个不行的话采用专门的隔离芯片算了

网友L:
尽量降低高频信号电磁场的干扰

网友M:
做好系统的屏蔽

网友N:
高频一般采用屏蔽的方式

网友O:
电容的作用就是通高频阻低频。

网友O:
接地和屏蔽都是常用的抗干扰手段。

网友P:
将屏蔽层可靠接地

网友Q:
电源高频滤波防止高频串入电源

网友R:
良好的有效的接地可以保证信号不受和少受干扰

网友S:
屏蔽接地 是消除电磁场对人体危害的有效措施,也是防止电磁干扰的有效措施

网友O:
使用电感或磁珠串联到电源线

网友T:
吸收电源高频干扰,同时为高频信号提供对地通路。

网友U:
注意数字地对模拟地的噪声干扰。

网友G:
还可以在通讯线上加装磁环滤波器等谐波抑制器件。

网友V:
高速传输建议差分

网友W:
线路最好是选用屏蔽线

网友X:
对电压有隔离作用吗?

网友R:
电容越大低频越容易通过,电容越小高频越容易通过

网友T:
再加对地电容。

网友O:
使用小电容接地和电源

网友O:
尽量选用优质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