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定时器1外部捕获模式,没有用到的通道,捕获标志却会自己变

楼主(2020-10-21):
用stm8s103测脉冲的宽度,只使用了通道1和2,但是发现通道3和4的CCxIF标志却会自己变成1,即使手动设置成0以后还是会变成1,真是奇怪了.请问原因是什么?
定时器一的初始化代码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6, GPIO_MODE_IN_PU_NO_IT); //输入上拉,没有外部中断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 TIM1_COUNTERMODE_UP, 50000 - 1, 0); //1us一个时钟周期.最大计时时间为50ms
  //选择TI1输入上升沿触发 选择TI2输入下降沿触发,输入捕捉预定标器  无滤波
  TIM1_PWMIConfig(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FALL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SC_DIV1, 0);
  TIM1_SelectInputTrigger(TIM1_TS_TI1FP1);    //滤波后输入TI
  TIM1_SelectSlaveMode(TIM1_SLAVEMODE_RESET); //复位输入
  TIM1_ITConfig(TIM1_IT_CC1, ENABLE);         //允许中断
  TIM1_ITConfig(TIM1_IT_CC2, ENABLE);
  TIM1_Cmd(ENABLE);
中断的代码(在这里面添加清楚通道3,4的标志位的代码,但是下次还是会变成1,为什么?)
  if (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1)) //如果CH1边沿触发
  {
    irparams.rawbuf[irparams.rawlen] = TIM1_GetCapture1();
    irparams.rawlen++;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1); //清除标志位
  }
  else if (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2)) //如果CH2边沿触发
  {
    irparams.rawbuf[irparams.rawlen] = TIM1_GetCapture2();
    irparams.rawlen++;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2); //清除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