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bluNRG 如何形成mesh网络?

楼主(2020-10-21):
有没有相关的例程,我在官网上,没有找到类似的代码,另外,就是如何进行多个设备的组网操作?

网友A(2023-01-15):
没有类似的代码的,这得找官方要

网友B:
其实mesh这部分好像是封装好的库,到时候直接调用就好了

网友C:
你用的这种蓝牙是开源的么?

网友D:
组网操作好像是有子函数的吧,到时候引用一下估计就行了

网友E:
其实你应该看看开发手册,上面都有写

网友F:
例程还得是找原厂要了,这ST的资料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G:
Mesh我觉得是自动组网的吧,根本不需要程序修改这部分吧

网友H:
你可以联系联系官方的FAE,咨询一下

网友I:
就是你想要mesh组网的代码呗?

网友J:
种组网我觉得应该挺简单的,应该库都能做好,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K:
我觉得Mesh是自动组网的,不需要修改吧

网友K:
种组网直接调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