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每次都进入到HardFault_Handler,怎么规避?

楼主(2020-10-21):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基本上都是你自己代码的问题,指针越界,读写了不允许读写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是你自己代码的问题,指针越界,读写了不允许读写的地址

除了这一种情况,还有别的可能吗?我用的都是数组,没有使用指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一种情况,还有别的可能吗?我用的都是数组,没有使用指针。

数组也是一样的,数组下标存在越界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可以在进入hardfault时,查看当前栈里的内容,参考cortex-m3手册,找到栈里保存的PC和LR值,可以定位出问题的那条指令在哪个位置

网友B:
还有对齐问题,

如果开启了MPU,访问非法问题。。。。。。

网友C:
通过在线仿真运行,在死掉之后,打开调用栈查看器,看下死之前调用了啥。其实也很容易就发现问题。

网友D:
不用怀疑,就是你程序的问题,调试界面查看寄存器的值,对应的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