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设计的管道巡检

楼主(2020-10-21):
最近和学生们一起研究微控制器方面的课题。找到了一个**,和学生们一起探讨。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能得到广大网友的支持!

网友A:
开局三张图。这个好玩!

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局三张图。这个好玩!

喜欢。

共同学习学习!

楼主:
    C1)根据管道检测机器人工作原理和项目要求,对其工作特点和设计需求进行分析,
并给出日标控制系统的三层结构模型。
    cz)按照功能需求进行模块划分,确定控制系统的硬件组成,详细分析功能层主控
板的pcB设计过程,并对各个外模块的控制接口进行设计。
    C3)为了提高对管道环境的适应性,本文对目标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方式进行研究,
井设计出一套稳定高效的自平衡策略。
    C4)本项目有X射线探伤功能需求,本文分析了放射源定位原理,并根据传感器
系统的工作特点,设i卜出较高精度的放射源定位策略。
    (5)根据三个工作层的协作特点,组建通讯网络,并针对通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设计了一套可靠性与实时性兼备的指令通讯机制。
    C6)根据设计的运动控制算法和指令通讯策略,对控制系统软件功能模块进行研究,
并详细分析了三个工作层的程序设计过程。

网友A:
看来博士研究的东西就是高大上啊!

楼主:
一起研究研究 谈不上高大上。

我们也是在学习。

楼主:
    通讯层与功能层都位于机器人的移动载体中,区分通讯层与功能层的主要[f1的是实
现性能与成本的平衡。尽管本文没有针对机器人视觉模块作研究,但是控制系统要求具
备视觉模块接口,以满足打一展性要求。视频业务涉及大数据量的处理,对主控设备的性
能要求也较高,而绝大多数外围模块是低速设备,如果将所有外围模块统一接入高速主
控设备,那么系统需要扩展多个高速主控设备才能满足接口数量的要求,这不仅增加了
成本,同时也造成硬件资源浪费。因此,本文只在通讯层使用一个高速主控设备,以满
足大数据量业务需求,而将各种低速设备统一接入功能层,通过扩展低成本的功能层主
控板来满足接口数量的需求。

网友B:
MSP430不是低功耗吗?
就算是搞设计 应该也是用DSP吧?

这个是不是选型有问题?

楼主:
    根据控制系统三层结构模型,我们知道功能层实现了目标机器人运动控制的全部功
能,针对机器人的运动特点,功能层需要包括如下儿个模块:
      (1)两路步进电机。作为机器人本体的驱动装置,每一路步进电机驱动一个主动
轮旋转,通过调节电机速度,实现机器人本体的运动控制。步进电机使用一专用的!一匕机驭
动器进行驱动,可以通过改变脉冲频率调节其转速。
      (2)两路直流电机。为摆杆摆动和横杆滑动提供动力。直流电机通过直流电机驱
动板驱动,可以通过PWM方式调节电机转速。
      C3 )倾角传感器。通过AID转换模块接入功能层主控板,测量机器人本体横向倾
斜角、纵向爬坡角和摆杆倾角。
      C4)超声波传感器。通过捕获模块接入功能层主控板,是完成管道半径测量、放
射源定位控制的关键设备。
      CS)电源模块。为步进电机、直流电机等大功率模块和各类控制板等小功率模块
提供电压,大功率模块和小功率模块之间需要隔离,以保护主控板。
      (6)主控板。以上各个独立模块在主控板的控制下一协同工作,为了适应不同的外
围模块,主控板必须具备丰富的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B:
MSP430不是低功耗吗?
就算是搞设计 应该也是用DSP吧?

各有用武之地!

网友C:
学习学习

博哥好

感谢分享。

网友C:
对DSP430 用的很少。。。

网友D:
请问一下 步进电机驱动 自带加减速功能吗?

楼主:
未完待续……………………………………

网友D:
感谢分享 学习学习!

有样品吗?

网友B:
学习了一下

感觉还可以。
只不过感觉,应该可以用扫地机器人的原理来做

网友B:
感谢分享!感觉很不错!

网友E:
博士原来是做机器人的啊

网友F:
感觉有些深奥啊

网友G:
一个巡检周期是多久啊

网友H:
自平衡是如何控制的呢 一直在反馈状态吗

网友I:
都是负反馈吧

楼主:
是的 !

肯定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