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Mx配置DMA+串口空闲中断+FreeRTOS,完美处理串口数据。

楼主(2020-10-21):
      作为STM32最常用的外设之一,串口广泛应用于单片机与外部设备之间的通信。常见的串口轮训发送+接收中断虽然能够应付一般的项目,但在处理串口的数据时单片机的运行压力较大。使用DMA辅助处理串口的数据,能够大幅缓解单片机的运行压力,提高串口数据的处理能力。
使用CubeMx配置串口+DMA+FreeRTOS,以下内容仅展示了主要涉及到的串口和DMA的配置,操作系统的配置网上教程很多不多说(FreeRTOS的相关接口使用的是CMSIS_V1版版本),以串口3为例:
      USART3基础配置:
      打开USART3中断:
      配置串口的DMA相关通道:
      配置FreeRTOS时创建一个串口数据处理任务USART3_DataProcessTask,用于串口数据的处理,一般这个任务就是用来跑协议的。串口数据的处理过程类似于前后台的关系,空闲中断作为后台负责接收数据,一旦接收到数据后通过消息队列或邮箱将数据发送至前台USART3_DataProcessTask中处理。
      FreeRTOS本来不支持邮箱的,但是在cmsis_os.c中可以找到邮箱(osMail)的相关接口,这个应该是arm或者st自己封装的,实际上还是通过消息队列来实现的。邮箱的使用参照了官方BSP里的FreeRTOS下的osMail相关例程。
      打开freertos.c文件,首先定义邮箱的大小、数据结构、邮箱ID,如下:
/* USER CODE BEGIN Variables */

#define MAIL_SIZE        (uint32_t) 4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DataLength;
    uint8_t *DataReceive;
} Amail_TypeDef;

osMailQId USART3_MailId;

/* USER CODE END Variables */
      在MX_FREERTOS_Init()中创建刚才定义的邮箱:
  1. osMailQDef(Usart3MailId, MAIL_SIZE, Amail_TypeDef); /* Define mail queue */
  2. USART3_MailId = osMailCreate(osMailQ(Usart3MailId), NULL); /* create mail queue */
      在usart.c中定义定义一个相同的邮箱数据结构,以及一个USART3的数据结构,如下:
/* USER CODE BEGIN 0 */

#define USART3_DATA_SIZE  256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DataLength;
    uint8_t *DataReceive;
} Amail_TypeDef;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DataLength;
    uint8_t RxBuffer[USART3_DATA_SIZE];
}USART_TYPE;

static USART_TYPE Usart3;
extern osMailQId USART3_MailId;

/* USER CODE END 0 */
      可以看到,串口的数据结构在定义时直接定义了一个数组,已经为串口接收的数据分配了缓存;而邮箱中定义的是一个指针,所以邮箱在实际发送数据时应该发送的是指针,通过指针访问串口接收的数据。
      CubeMx生成的代码没有发现有空闲中断的回调函数,所以就自己定义一个:
/* USER CODE BEGIN 1 */

void USER_USART3_IdleCallback(void)
{
    Amail_TypeDef *USART3_TxMail;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3,UART_FLAG_IDLE) != RESET)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3);

        HAL_UART_DMAStop(&huart3);
        USART3_TxMail = osMailAlloc(USART3_MailId, 0); //为邮箱申请内存
        USART3_TxMail->DataLength = USART3_DATA_SIZE-
        __HAL_DMA_GET_COUNTER(&hdma_usart3_rx);        //获取接收数据长度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3,Usart3.RxBuffer,USART3_DATA_SIZE);        //获取DMA中缓存的串口数据
        USART3_TxMail->DataReceive = Usart3.RxBuffer; //传递缓存串口数据的指针
        osMailPut(USART3_MailId, USART3_TxMail);    //通过邮箱发送串口数据信息
    }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if(huart == &huart3)
    {
        ;        //发送完成中断
    }
}

void BSP_USART_Init(void)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3,UART_IT_TC);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3,UART_IT_IDLE);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3,Usart3.RxBuffer,USART3_DATA_SIZE);
};

/* USER CODE END 1 */
      触发空闲中断后邮箱发送数据的流程为:先关闭串口的DMA通道->为邮箱申请内存(因为从刚才定义邮箱到创建邮箱均未为邮箱申请内存)->获取串口接收的数据长度->将长度信息写入邮箱->获取DMA中缓存的串口数据->将缓存串口数据的地址(指针)写入邮箱->通过邮箱发送串口相关的数据信息,最后将USER_USART3_IdleCallback()放到串口3的USART3_IRQHandler中就可以了。别忘了串口初始化:开启发送完成中断、空闲中断、分配串口DMA缓存。空闲中断可有可无,一般RS485通讯中需要用到,数据发送完毕后转为接收模式等。
后台已经将数据发送过来,剩下就是前台处理数据了,在USART3_DataProcessTask()任务中处理邮箱数据:
/* USER CODE END USART3_DataProcessTask */
void USART3_DataProcess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USART3_DataProcessTask */
    osEvent USART3_Event;
    Amail_TypeDef *USART3_RxMail;

    static uint8_t *RxBuff;
    static uint8_t RxLength = 0;

    RxBuff = pvPortMalloc(256);

    /* Infinite loop */
    for(;;)
    {

        USART3_Event = osMailGet(USART3_MailId, 0);
        if(USART3_Event.status == osEventMail)
        {
            USART3_RxMail = USART3_Event.value.p;

            RxLength = USART3_RxMail->DataLength;
            RxBuff = USART3_RxMail->DataReceive;
            osMailFree(USART3_MailId, USART3_RxMail);

            for(uint8_t i=0;i<RxLength;i++)
            {
                printf("%d\r\n",RxBuff[i]);
            }

        }
        osDelay(1);
    }
    /* USER CODE END USART3_DataProcessTask */
}

      在USART3_DataProcessTask()中等待邮箱数据的传入,如果有数据传入打印相关数据信息。别忘了要释放邮箱的内存,否则几次中断过后内存溢出程序卡死。
DMA发送就简单了,简单封装一下就可以拿来用:
void BSP_USART3_SendData(uint8_t *TxBuff,uint16_t BuffLen)
{
    __HAL_DMA_CLEAR_FLAG(&hdma_usart3_tx,DMA_FLAG_TC2);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3,TxBuff,BuffLen);
}
      上面的串口DMA收发是待操作系统的,如果不带操作系统就省事儿多了,定义一个全局数据缓存串口数据需要用的时候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A:
数据的传输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

网友B:
用dma是不是有些奢侈了

网友C:
通讯间隔一般是多少

网友D:
这个外设是必不可少的啊 太常用了

网友E:
这些串口有没有级别的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