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nfluxDB

楼主(2020-10-21):
InfluxDB v1.8.3
OS X (via Homebrew)

brew update
brew install influxdb

Docker Image

docker pull influxdb

Ubuntu & Debian

SHA256: 1e993dae42c7ab9801081ad0e35b79aa10ef061d6cc7544617feb27a463e8b05

wget https://dl.influxdata.com/influxdb/releases/influxdb_1.8.3_amd64.deb
sudo dpkg -i influxdb_1.8.3_amd64.deb

RedHat & CentOS

SHA256: d8ff307f87009f9e7d97cadf58f147290a63064b4c2ce6f14c81d979b6dabdd9

wget https://dl.influxdata.com/influxdb/releases/influxdb-1.8.3.x86_64.rpm
sudo yum localinstall influxdb-1.8.3.x86_64.rpm

Mac OS X

SHA256: f1ef0ec891bb084aca83f165475f9ba6ae1e1ab6829ecf69e6c8eb2a49f17b43

https://dl.influxdata.com/influxdb/releases/influxdb-1.8.3_darwin_amd64.tar.gz
tar zxvf influxdb-1.8.3_darwin_amd64.tar.gz

Windows Binaries (64-bit)

SHA256: 24f2be79656176d04e95b614deaeee8d5d66043a1d5e58723fd8c3a2bd029ce2

https://dl.influxdata.com/influxdb/releases/influxdb-1.8.3_windows_amd64.zip
unzip influxdb-1.8.3_windows_amd64.zip

Linux Binaries (64-bit)

SHA256: 392f39a669875b2978b43c79272fa83b28f13ac668b5aa873a66a04b8adc1e5f

wget https://dl.influxdata.com/influxdb/releases/influxdb-1.8.3_linux_amd64.tar.gz
tar xvfz influxdb-1.8.3_linux_amd64.tar.gz

Linux Binaries (64-bit, static)

SHA256: 6ab85388426bb3bec5e7091e6fb1f8ccc10bbdecff34c50e8d580a56d0310bf2

wget https://dl.influxdata.com/influxdb/releases/influxdb-1.8.3-static_linux_amd64.tar.gz
tar xvfz influxdb-1.8.3-static_linux_amd64.tar.gz

Linux Binaries (32-bit)

SHA256: 7c389b7155ab76c1deebab1a52184c6098e4b57ea40eeb286358ada287c9cdd6

wget https://dl.influxdata.com/influxdb/releases/influxdb-1.8.3_linux_i386.tar.gz
tar xvfz influxdb-1.8.3_linux_i386.tar.gz

Linux Binaries (ARM)

SHA256: 5a5b64a8c05636cdf64b283951eaaac01680bad19b6d7a7a54c9d90b36f8156d

wget https://dl.influxdata.com/influxdb/releases/influxdb-1.8.3_linux_armhf.tar.gz
tar xvfz influxdb-1.8.3_linux_armhf.tar.gz

这里只考虑windows下的安装

使用迅雷下载:
  1. https://dl.influxdata.com/influxdb/releases/influxdb-1.8.3_windows_amd64.zip
解压:

这个数据库是用来做什么的?

influxdb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时间序列数据库。
    1. 何谓时间序列数据库?

    2. 什么是时间序列数据库,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数据格式里包含Timestamp字段的数据,比如某一时间环境的温度,CPU的使用率等。但是,有什么数据不包含Timestamp呢?几乎所有的数据其实都可以打上一个Timestamp字段。时间序列数据的更重要的一个属性是如何去查询它,包括数据的过滤,计算等等。

Influxdb
Influxdb是一个开源的分布式时序、时间和指标数据库,使用go语言编写,无需外部依赖。

  1. 它有三大特性:
  2. 时序性(Time Series):与时间相关的函数的灵活使用(诸如最大、最小、求和等);
  3. 度量(Metrics):对实时大量数据进行计算;
  4. 事件(Event):支持任意的事件数据,换句话说,任意事件的数据我们都可以做操作。

同时,它有以下几大特点:

  1. schemaless(无结构),可以是任意数量的列;
  2. min, max, sum, count, mean, median 一系列函数,方便统计;
  3. Native HTTP API, 内置http支持,使用http读写;
  4. Powerful Query Language 类似sql;
  5. Built-in Explorer 自带管理工具。

@21ic小管家 原创直播帖,求编辑推荐

楼主:
好了,开始运行数据库:

再打开一个窗口运行客户端程序:

数据库到位了。
接下来是使用自己的程序来做增删改查,这里要使用golang

ok,接下来继续。

楼主:
一个golang实例: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github.com/influxdata/influxdb/client/v2"
        "log"
        "time"
)

const (
        MyDB     = "test"
        username = "admin"
        password = ""
)

func main() {
        conn, err := client.NewHTTPClient(client.HTTPConfig{
                Addr:     "http://127.0.0.1:8086",
                Username: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

        if err != nil {
                log.Fatal(err)
        }
        fmt.Println(conn)

        bp, err := client.NewBatchPoints(client.BatchPointsConfig{
                Database:  MyDB,
                Precision: "s",
        })

        if err != nil {
                log.Fatal(err)
        }

        tags := map[string]string{"name": "xc"}
        fields := map[string]interface{}{
                "id":   1,
                "sex":  1,
                "pass": 0707,
        }

        pt, err := client.NewPoint("myuser", tags, fields, time.Now())
        if err != nil {
                log.Fatal(err)
        }
        bp.AddPoint(pt)

        if err := conn.Write(bp); err != nil {
                log.Fatal(err)
        }
}

创建go mod

运行:

提示数据库不存在

使用客户端创建数据库:

再次运行程序:

网友A:
我在用golang写wasm, 已经可以前后端通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golang写wasm, 已经可以前后端通吃了

科普一下wasm吧
顺便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科普一下wasm吧
顺便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就是一个可代替js的字节码,浏览器可以执行. 我研究的结果是这个东西现在坑比较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可代替js的字节码,浏览器可以执行. 我研究的结果是这个东西现在坑比较少了. ...

真的是前后端通吃了,不过现在还没有成为主流做法吧。要不golang要上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前后端通吃了,不过现在还没有成为主流做法吧。要不golang要上天了 ...

现在就是编译出来比较大. 不过做企业应用还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