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高压开闭方案请教

楼主(2020-10-21):
因为之前电源接触的比较少,所以也是边学边摸索。一开始我是打算用ir2117来驱动MOS管,然后下面的这个图GND和VS之间的二极管的作用一直都没有搞明白,按道理说是标准的BUCK电路的续流二极管,但VS和VCC不在一个点位上,自举电容C是怎么充电的呢?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解释。后来了解到这个电路是用于开关电源的,而上面的自举电容要充电,需要一定的关断时间。不能单纯的实现通断的功能。但是自举电容C是怎么充电的还没有想明白。

我现在先满足开闭的功能,原理图如下。控制板上的输入电源是一个24V的开关电源到我的板子上的,然后这个控制12V是通过7812稳压管转出来的,算和我板子上的电源是同一个电源组。这个12V的电源接在了MOS管的栅极和源极上,然后漏极那边我接入了另外一个24V开关电源测试,这样是可以开关的。

因为目前没有310V的电源来测试,所以后面我找了一个220V线性调压器,后级在自制了一个整流滤波。这样逐级往上加压,然后发现一开始加压才十几V的时候MOS管导通了,而光耦没打开。再往上加到40几V的时候也是一直通的。然后我打开光耦,这个时候电脑就黑了,应该是短路保护了。电脑上当时USB口插了一个下载器连在板子上,还有一个USB转485在连在板子上。按道理说交流通过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应该也算隔离了吧,应该和我的板子上的GND没有形成回路才对,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下图是测试环境。

网友A(点评):
调压器是自耦变压器吧?应该有公共端点的,没有隔离。用在这种场合是不合适的。

网友A:
这种高边开关管驱动IC自举供电是在开关管关闭的时候,开关管源极电压下降到0V或接近0V,二极管D1就可以给电容C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边开关管驱动IC自举供电是在开关管关闭的时候,开关管源极电压下降到0V或接近0V,二极管D1就可以给电 ...

关闭的时候,源极下面不是负载吗?这样也可以充电吗?是不是对负载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闭的时候,源极下面不是负载吗?这样也可以充电吗?是不是对负载有要求? ...

要么是半桥那样可以在特定时间切到GND的,要么是降压转换器那样的电感,或者电阻也行,但电容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边开关管驱动IC自举供电是在开关管关闭的时候,开关管源极电压下降到0V或接近0V,二极管D1就可以给电 ...

是的,我又找了一个直流调压器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知道现场的直流开关柜输出的310V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半桥那样可以在特定时间切到GND的,要么是降压转换器那样的电感,或者电阻也行,但电容是不行的。 ...

明白了,谢谢!请问高压直流通断还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半桥那样可以在特定时间切到GND的,要么是降压转换器那样的电感,或者电阻也行,但电容是不行的。 ...

谢谢!如果第一张图上是全桥2个MOS管,当下管导通时开始充电,上管在打开,请问电容的大小根据占空比该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公式呢?另外,或者当我采用一个隔离12V电源去驱动半桥MOS管时,这个12V的电源功率应该时多大?是否和Rgs静电释放电阻有关?和Cgs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