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电磁流量计电极和电磁的清洁

楼主(2020-10-21):
电磁流量计电极的清洁:
1.机械清除法
机械清除法是通过在电极上安装特殊的机械结构来实现电极清除。目前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采用机械刮除器,用不锈钢制成一把带有细轴的刀,通过空心电极把刀引出。当从外面转动细轴时候,刀紧贴电极端平面转动,去除污垢。这种刮除器可以手动,也可以用马达驱动细轴自动去除。
另一种是在管状电极中,装上清除污垢用的钢丝刷,轴裹在密封的O形圈里,以防止流体泄露。这种清洗装置需要有人经常拉动钢丝刷来清洗电极,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
2.电化学方法
金属电极在电解质流体中存在电化学现象。根据电化学原理,电极与流体存在界面电场,电极与流体的界面是电极/流体相间存在的双电层所引起的。对于电极与流体界面电场的研究发现物质的分子、原子或离子在界面具有富集或贫乏的吸附现象,而且发现大多数四轴飞行器阴离子是表面活性物质,具有典型的离子吸附规律,而四轴飞行器阳离子的表面活性很小。因此电化学清洗电极仅考虑阴离子吸附的情况。阴离子的吸附与电极电位有密切关系,吸附主要发生在比零电荷电位更正的电位范围,即带异号电荷的电极表面。在同号电荷的电极表面上,当剩余电荷密度稍大时,静电斥力大于吸附作用力,阴离子很快就脱附了,这就是电化学清洗的原理。
3.超声波清洗方法
将超声波发生器产生的45~65kHz的超声波电压加到电极上,使超声波的能量集中在电极与介质接触面上,从而利用超声波的能力将污垢击碎,达到清洗的目的。
4.电击穿法
这种方法使用交流高压电定期加到电极和介质之间,一般加30~100V。由于电极被附着,其表面接触电阻变大,所加电压几乎集中在附着物上,高电压会将附着物击穿,然后被流体冲走。从安全出发,使用电击穿法必须是在流量计中断测量、传感器与转换器间信号线断开、停电情况下将交流高压电直接在传感器信号输出端子上进行清洗。
电磁流量计电磁的清洁:
定期对电极进行清洗,将对于延长智能电磁流量计的使用寿命起到重要的作用。电磁流量计如果发生故障,维修的代价会比较高,为了减小维护费用,降低在产仪表的报废率,只有在平时的使用中能做到定期维护,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让产品的价值扩大化。
1、对四轴飞行器物污染,可将电极浸入0.1mol/L稀盐酸中30分钟,用纯水清洗,再浸入3.5MOL/L氯化钾溶液中浸泡6小时后使用。
2、 4%氟化氢溶液中浸3~5s,取出用蒸馏水冲洗,然后在0.1mol/L的盐酸溶液中浸泡数小时,用蒸馏水冲洗干净,标定
3、 对有机油污和油膜污染,可用洗涤剂清洗铂或金表面后用纯水清洗,再浸入3.5MOL/L氯化钾溶液中浸泡6小时后用。
4、铂金表面污染严重形成氧化膜,可用牙膏对铂或金表面进行抛光,然后用纯水清洗,再浸入3.5MOL/L氯化钾溶液中浸泡6小时后使用
平常要对电磁流量计作周期性直观检查,检查电磁流量计周围环境,扫除尘垢,确保不进水和其他物质,检查接线是否良好,检查仪表附近有否新装强电磁场设备或有新装电线横跨仪表。若是测量介质容易沾污电极或在测量管壁内沉淀、结垢、应定期作清垢、清洗。
以上就是关于电磁流量计电极和电磁的清洁的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